pic低功耗请教

楼主(2012-11-20):
用PIC10LF322做了一个发射器,线路见图。因为是用的纽扣电池供电,要求功耗越小越好,因功能需要有2个状态,因此在3脚接了一个转换开关进行状态控制,实际中间发现当开关断开时(即3脚为高电平时),静态功耗50微安档基本不动,令人满意;但在开关接地(即3脚为低电平时),静态功耗大约0.1毫安,不知这样的结果是否正确?(我想开关接地,肯定应该有电流从单片机内部流过,但不知这个大小是否正确?)请知道的朋友指教。(实际中间R0,R1没有使用,可以不用。)

网友A:
3V通过10K电阻拉到地,就已经有0.3mA了

楼主:
3V通过10K电阻拉到地,就已经有0.3mA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
已经说了,为了降低功耗,R0,R1没有接,实际证明可以不接。因此帖子中并没有0.3mA之说,而是大约0.1mA左右。我想了解的是,对于这样的硬件电路而言,0.1mA是否正确?对于纽扣电池供电的东西来说,0.1mA的静态电流是不是偏大?(没有使用电源开关。)

网友B:
请看看该芯片的数据手册。
建议关闭内部的上拉电阻,加大外部的上拉电阻。

楼主:
谢谢回复,目前就是使用的内部弱上拉(为了怕功耗大,因此没有使用外部的2个10K的电阻)。芯片手册中好像没有说上拉电阻是多大阻值的。但pic10lf322是新出的低功耗的芯片,如果这样使用就有0.1mA的电流的话,那就说明这样设计是不正确的?或者是软件方面的问题?但如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在开关断开的时候,基本是可以认为没有用电,又是正确的。难道说在使用内部弱上拉,口接地的情况下就应该有0.1mA的电流?

网友C:
楼主太忽略内部上拉了,内上拉手册里是有讲的,不过可能是用电流的形式表达,经验值估计在10-100k量级上,跟你的外上拉是一回事。

你的S1应该用单刀双掷开关,直接投到电源或者GND上,而不是用上拉!

建议不要使用大电阻做外上拉,即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还会因为潮气引入误动作。

楼主:
谢谢回复。我已经说了上图中的10k电阻(R0,R1)没有用,见新图。;P  用单刀双掷开关有什么作用?开关闭合了不就是直接接了GND了吗?而且开关断开了的情况相当好,基本是看不见表针的摆动(50uA档)。就是接地的时候有0.1mA。

网友C:
谢谢回复。我已经说了上图中的10k电阻(R0,R1)没有用,见新图。;P  用单刀双掷开关有什么作用?开关闭合了不就是直接接了GND了吗?而且开关断开了的情况相当好,基本是看不见表针的摆动(50uA档)。就是接地的时候 ...
引用 楼主:

楼主啊,单刀双掷开关保证你的3脚始终有一个固定电平,要不然你S1断开的时候,3脚读入的是高还是低呢?数电学的基本内容——输入引脚不能悬浮,搞忘了?不要说你开了上拉,上拉就是你电流的来源,请仔细阅读我的回帖,你挑不到我的漏洞滴。:lo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呀,你说的是不是这样,如新图?
因为我使能了内部上拉,为了低功耗,就没有用外部上拉。实践证明单片机可以检测到是高电平。和原图没有大的区别呀。

[localimg=180,109]4[/localimg][localimg=180,109]4[/localimg][localimg=180,109]4[/localimg]

[localimg=180,109]1[/localimg]

[localimg=180,109]1[/localimg]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大侠呀,你说的是不是这样,如新图?
因为我使能了内部上拉,为了低功耗,就没有用外部上拉。实践证明单片机可以检测到是高电平。和原图没有大的区别呀。

[loc ...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数字电路应该重修了。请自己Google“悬浮的输入端”,还可以找你们数电老师退学费#%……¥%……&*&&(

楼主:
注意:s1为单刀双掷开关,用的库元件,看起来好像是处于悬浮状态,实际上是接在某一端的。

网友C:
不是,是我理解你在说,用单刀单掷开关,在开关断路状态,端口一样可以检测到高电平,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D:
间歇上拉吧,100MS拉10US

网友E:
无论使用内部还是外部上拉,一旦开关闭合接地,就有电流,这个问题要用软件解决,按下面的逻辑处理:
1 在内部上拉电阻打开的状态下,检测到开关闭合时,马上把内部上拉电阻关掉,这时只要开关保持闭合状态,读到的是低电平
2 在低电平状态下,如果开关打开,这时输入变成悬空,无法判断状态,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需要定时打开内部上拉电阻,再判断开关的状态
打开上拉电阻和判断的时间非常短,按每秒检测100次的设置,可以大幅度减少电流

网友E:
简单地说,保证只在检测瞬间打开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F:
:$  LZ兄啊,NE兄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开了内部上拉和你在外部接个上拉电阻没区别,引脚接地时这个上拉电阻要耗电滴,

外接高阻上拉或用双掷开关,都不是好主意,一个稳定性差,一个结构复杂.

检测瞬间开上拉或许是个好主意. 视乎也不完美,
因为在高阻期间,引脚若引入干扰,一直徘徊在高低电平之间频繁切换,这样I/O内部管子也是要耗费不少电...
或许在高阻期间将引脚设定成模拟输入脚,就基本完美了。
具体可以看看MICROCHIP关于低功耗的应用笔记. 这方面都有提及.

网友C: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的开关常态是什么?是接地还是悬空(相当于接高)。如果是常态接地,那你更改你的软件,变成高有效,这样就变成常态悬空(相当于接高)。

有上拉电阻、接地就会有电流,这是再低功耗的芯片都有解决不了的,只有从设计上更改,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网友G:
使能上拉 开关接地 肯定消耗电流,改为 浮空 应该电流就小了。

网友H:
间歇上拉吧,100MS拉10US
引用 网友D:

一句话浓缩了本帖的"精华"  哈哈

网友I:
16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J:
楼主啊,“内部上拉”并非不需要消耗电流的神器,但可以通过软件算法降低电流,方法前面有人说了。另外,你把静态电流理解成软关机电流了,而且不知道电池的续航时间等于容量除以电流。

网友C:
16楼的方法也有问题,开模拟输入,将极大地增大静态电流。

网友F:
22# NE5532 NE兄,这你就错了。设为模拟输入,又不是开AD模块。看看微芯的资料吧,,对于PIC的芯片,在实际操作上,只要控制ansel寄存器就好了,(设为模拟,自动禁止上拉)非常方便。

网友C:
那我就要测一下了,如果功耗真的不增加,有缓变信号的时候这样处理就比较好。

楼主:
不是,是我理解你在说,用单刀单掷开关,在开关断路状态,端口一样可以检测到高电平,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目前实际使用的就是第2个图,1脚接按键,3脚接开关,二个脚外部都没有接上拉电阻,但使能了内部弱上拉,能正确的检测到电平的高低变化。主要就是在3脚接地时有0.1mA的电流,3脚不接地时,电流基本没有(50uA档基本不动)。还望大侠继续指导。

楼主:
间歇上拉吧,100MS拉10US
引用 网友D:

谢谢。有时间我试一试。可惜322只有512字节,好像有点不够。

网友C:
我只能说,目前实际使用的就是第2个图,1脚接按键,3脚接开关,二个脚外部都没有接上拉电阻,但使能了内部弱上拉,能正确的检测到电平的高低变化。主要就是在3脚接地时有0.1mA的电流,3脚不接地时,电流基本没有(5 ...
引用 楼主:

已经给你说了,开关闭合时候,内部上拉的电流表现出来了。

楼主:
简单地说,保证只在检测瞬间打开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E:

谢谢。有时间我也试一试,就是322,容量太小,我担心不够。

楼主: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你的开关常态是什么?是接地还是悬空(相当于接高)。如果是常态接地,那你更改你的软件,变成高有效,这样就变成常态悬空(相当于接高)。

有上拉电阻、接地就会有电流,这是再低功耗的芯片都有 ...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两个状态根据不同的情况都要使用,因此不存在常态的问题,所以才用了开关。想把第6脚用起来,避免3脚接地,可能就完美了,可惜现在板子做好了。

网友C:
谢谢回复。两个状态根据不同的情况都要使用,因此不存在常态的问题,所以才用了开关。想把第6脚用起来,避免3脚接地,可能就完美了,可惜现在板子做好了。 ...
引用 楼主:

那你早说电路板不能改呀。如果那个按钮开关是触发,你可以修改软件为:

平时拨动开关端口为输出0状态;当检测到按钮开关按下时,打开拨动开关输入端口的上拉电阻,读入电平,判断拨动开关状态。

楼主:
那你早说电路板不能改呀。如果那个按钮开关是触发,你可以修改软件为:

平时拨动开关端口为输出0状态;当检测到按钮开关按下时,打开拨动开关输入端口的上拉电阻,读入电平,判断拨动开关状态。 ...
引用 网友C:

     问题功能要求是:先判断开关是断开还是闭合的?(根据情况有可能断开,也可能闭合)
     若是断开的:就接受按键的动作情况:若是按键长按则发1种编码信号;若是短按则发第2种编码信号。
     若是闭合的:则间断的发第3种编码信号。

网友C:
你能不能把功能里面断开和闭合颠倒一下呢,发射横竖要耗电,也不在乎多这点上拉电阻的电流了。

楼主:
一样的,断开和闭合都要发射信号。断开和闭合的时间哪个多哪个少,都是不确定的。如果能确切的知道哪个的时间长,那肯定要将时间长的放在高电平里处理哟。

网友C:
一样的,断开和闭合都要发射信号。断开和闭合的时间哪个多哪个少,都是不确定的。如果能确切的知道哪个的时间长,那肯定要将时间长的放在高电平里处理哟。 ...
引用 楼主:

你再仔细读一下你写的需求呢。

有一种状态下是“按键按下”时候才检测按键,并且区分长按和短按。

我个人认为这个帖子的分你可以给我了。

网友C:
就用你最开始的电路图给你写出伪代码:

if SW1 == High
    TX3();
else
    {
        scan_S1();
        if Time == Long
            TX1();
        else if Time == Short
            TX2();
    }

楼主:
你再仔细读一下你写的需求呢。

有一种状态下是“按键按下”时候才检测按键,并且区分长按和短按。

我个人认为这个帖子的分你可以给我了。 ...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我表达能力有限。一个核心:状态1:开关接地将有0.1mA,令人有点不满意;状态2:断开基本不用电,令人满意。问题是2个状态缺一不可。
我想明白了,当然会给分。:handshake

网友C:
可能是我表达能力有限。一个核心:状态1:开关接地将有0.1mA,令人有点不满意;状态2:断开基本不用电,令人满意。问题是2个状态缺一不可。
我想明白了,当然会给分。:handshake ...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这里啊,你的两个状态,其中有一个是不需要去判断S1,无条件发射序列3的状态,另一个是需要判断S1的状态。

既然发射需要消耗电流,那么我就把那个不需要判断S1的无条件发射状态合并到上拉电阻耗电的那个状态去就OK了三。

网友C:
无线一工作,电流起码上mA,上拉电阻耗的那点电流根本可以不考虑,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反一转来想,抓问题的本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我的表达和理解能力有限,我真的是没有明白,抱歉,我再想一想。:handshake

网友C:
好像我是看反了,你开关闭合的时候是间断发射编码3,既然都在无线发射了,你还在乎上拉电阻那点电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发射的时候当然不在乎呀,问题是没有发射的时候也有0.1mA就有点不能接受了呀,由于没有设置开关,这个0.1mA是一直存在的,这就不能容忍了呀。

网友K:
去了电阻R0,R1; S1串接个1k电阻, 之后该输入时输入; 该输出时输出,  可以更省电

楼主:
去了电阻R0,R1; S1串接个1k电阻, 之后该输入时输入; 该输出时输出,  可以更省电
引用 网友K:

谢谢。这个办法试过,在开关后接一10K电阻到地,单片机可以识别到是低电平,电流可以下降一点点。阻值再大识别困难,电流的下降幅度也有限。

网友E:
不用瞬间打开上拉方法的话,试一下这样:关闭内部上拉,把外部上拉接上一个30K,开关闭合后电流在0.1mA,这时基本上和原来的一样。接着在开关和地之间接一个2M电阻,大约比30K上拉电阻大64倍,把端口改为ADC输入,322应该是8位ADC,开关闭合时和打开时,端口电压相差1/64 VCC,在ADC的可靠检测范围内,就可以判断了,这时即使开关闭合,电流也减少为大约是原来的1/64

网友C:
a.加大上拉电阻到30k,这个电流跟发射电流比,可以忽略了。
b.间隔检测。

网友B:
PIC的弱上拉电流本来就在100uA左右,不信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
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要么关闭内部上拉,启用外部上拉,外部上拉的电阻尽量大一些。

楼主:
PIC的弱上拉电流本来就在100uA左右,不信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
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要么关闭内部上拉,启用外部上拉,外部上拉的电阻尽量大一些。 ...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那说明从低功耗的角度出发,这个设计是不完美的,尽管可以工作,但平常还是有100uA的电流消耗。
有时间的话,准备按照以上朋友说的各种方法折腾一下。再看一看功耗情况。:handshake

网友L(2015-04-07):
让他睡,狗唤醒, 就你这个能做到 最大3ua的间歇机   发射会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