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或位移传感器

楼主(2012-11-20):
请问哪位大侠用过这种传感器。(不需要参照物的)应用在游戏手柄上面,直接左右前后移动(或速度)可以直接控制游戏。要求的是用位移(或速度)控制,不是角度或加速度那些。测量精度为5MM,量程为-1.5到-+1.5M。此传感器就是一个集成电路(IC)它在运动时我要知道它每个时候左右移动的位置。要求体积比较小,直接装在游戏手柄上面,也就是传感器自身运动时直接发出数据。

网友A:
通常都是用加速度传感器,速度值是计算得出的,便宜的可以用专用电位器实现,用位移传感器在结构件的成本上很高,非常不合算的。非要用到3米行程,那用光电开关阵列吧,这个也可以计算出速度来,但5mm精度的话,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网友B:
看不懂楼主到底要什么,对结构的描述很模糊

网友C:
红外光阵列,不用传感器行不。

楼主:
不能通过感应,或是反射,就像陀螺仪一样,移动就会出数据。简单点说就像我们的无线鼠标,直接在空间移动就可以控制光标,但市场上现在的那种是通过角度去控制的(也就是用陀螺仪)而我现在想要的是用位移去控制。

网友A:
你的想法没有低成本实现的可能。

楼主:
现在的成本放一边,根本找不到相关的方案。不过我朋友以前有见过这样的,就一个IC,像陀螺仪一样可以直接输出位移数据。那个以前别人就是用在游戏手柄上面。也就是说那个东西价格不会很贵!

网友D:
有这东西,也推出下,大家搞搞

楼主:
我找了快一个月了。就是找不到,只有类似的,像靠感应的,反射的那些到是可以实现。但对我要求的这种没办法做到!

网友E(2015-01-22):
感觉楼主所说的应该是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而且也只有这种IC才有如此功能吧?

网友F:
3M行程的游戏手柄,这玩意是要逆天了?

网友F:
搜一下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或者陀螺仪芯片吧。可输出x,y,z三轴的加速度。你根本就没理解什么是传感器,什么是数据。

网友G:
那个芯片是一个集成了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的MCU?

网友H:
用类似于mpu6050或者6500的传感器芯片吧,读取加速度和角速度自己算,几十块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