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 波形 偏置电阻

楼主(2012-11-20):
首先谢谢春阳老师的回复。
https://bbs.21ic.com/icview-392485-1-1.html

我还有几个问题,
1.如下面两副图所示,粉色为差分信号差值,黄绿为差分信号+/-,信号上升后的波形是不是就是反射信号?

2.如上图所示,485差分信号差值不同,高电平为发送,低电平为接收,这种波形是否正常?
3.点A对点B通信,AB两点均采用120Ω匹配电阻,510Ω上下拉电阻,这种接法是否合适?
4.485总线通信还需要确定哪些因素? 谢谢!

网友A:
跟信号的反射有关,但不仅仅如此,传输通路中的分布参数和干扰信号等也有影响。
常见双绞线用120欧终端电阻,但偏置电阻不是510欧那么小,这个数值你是怎么得出的?正确的方法是根据总线空置时200mV的门限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

网友A:
另外,关于485网络方面的一些工程应用知识,可以去本站通讯技术栏目中搜老帖看看,相关问题有很多帖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用3.3V供电的,静态时 120/(120+560+560)*3.3=319mV,
我是考虑取200mV的话,假如遇到噪声或者其它干扰,就会识别错误,再根据常用的电阻,选的这2个值;现在是点对点通信,两端都有加560的上拉下拉和120的匹配电阻。

这个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