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讨论

楼主(2012-11-20):
最近测试一个语音板子,是纯模拟语音电路,考虑到工厂应用的工频干扰,就设想用带通滤波器对语音信号线上的语音信号进行滤波处理,参考了如下所示的电路。仿真情况还好,搭了小电路测试效果也可以,现在的问题是:
(1)我设置的通带范围是200Hz~3500Hz,测试了之后基本满足应用,就是将滤波器串入信号线上之后,语音板子反倒更敏感了,我用示波器实测波形,负端夹子刚一接触到地端子,就听到扬声器有丝丝响声;这是不是通道频率内的信号被增强的缘故呢?
(2)加上滤波器之后,通话对讲声音比之前响很多,但是稍微有点干扰,也就很容易反映在扬声器上,这是不是也是由于同频带内的信号增强后,只要是频率在此通频带内的信号也都容易被增强,加载到扬声器呢?》

希望有做过类似实验的朋友能指点一下,谢谢!模拟方面接触的不多,做音响的朋友肯定很熟悉这一块,求指点!

仿真图

50Hz正弦输入时的输入输出曲线图

200Hz正弦输入时的输入输出曲线图

幅频图

相频图

网友A:
确实非常容易自激震荡

网友B:
不要乱讲,这个相位和自激的相位不相关.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明白人!:victory:

网友D:
这是闭环增益的 又不是环路增益的波特图,自什么激?

网友E:
请问LZ  这个幅频特性 和想频特性的框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
To 奋斗1008
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的框?您是说图框啊,那是Bode Plotter本身就有的啊,Multisim中的。

楼主:
确实非常容易自激震荡
引用 网友A:

要说容易自激,似乎有那么点意思,我下午测试的时候,对着Mic讲话,如果Mic距离板子近一些,自激声音就吱吱出来了。不加这个滤波器小板子情况下,这种情况就不明显。

网友F:
上无源LC滤波器吧,应该没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