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或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2-11-20):
请问哪位大侠用过这种传感器。(不需要参照物的)应用在游戏手柄上面,直接左右前后移动(或速度)可以直接控制游戏。要求的是用位移(或速度)控制,不是角度或加速度那些。测量精度为5MM,量程为-1.5到-+1.5M。此传感器就是一个集成电路(IC)它在运动时我要知道它每个时候左右移动的位置。要求体积比较小,直接装在游戏手柄上面,也就是传感器自身运动时直接发出数据。

网友A:
速度传感器,还没听说过有这种传感器。

网友B:
spacepoint 三维传感系统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是应用在游戏手柄上面的,由加速度计和陀螺仪(6轴)控制模块组成的无线游戏控制器占据了游戏玩家大量的时间。这样的6轴控制模块(无线游戏控制器)遭受失真的航向,定位不准确和漂移的问题,并需要频繁重新校准。 PNI的SpacePoint ®三维传感器系统极大地解决了由航向和陀螺漂移的损失所引起的问题。由于SpacePoint采用了9轴传感器模块和运动跟踪引擎,SpacePoint能够提供一致的读数和更好的数据准确度,满足更多的游戏玩家。没有复位,没有外在参考线(红外排列),没有烦人的漂移并且不需要游戏设计师设计程序让游戏玩家停顿下来,重新调整校准。 SpacePoint的运动跟踪引擎™软件处理从9轴传感器组件获取的数据,包括PNI的新磁参考传感器和军用级别卡尔曼滤波算法。深圳市铭之光有这款产品。

网友C:
凑个热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