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的接收灵敏度

楼主(2012-11-20):
最近的一个项目用到短距离无线通信,我选用了TI的无线收发器cc1100,做板焊好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许多板子的CC1100的接收灵敏度不能达到手册上的-110dbm,基本上都在-60几dbm,再弱的信号就收不到了。只有一块板子,能够达到手册上标明的-110dbm,通信距离也比其它的板子远很多。但这块板子无论外围器件还是mcu软件都和其它板子的是一样的,搞得我很费解,实验了好几天,仍找不出原因。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我焊接的问题,在焊接过程中烙铁漏电或过热,对cc1100造成了损坏。希望大侠们给点意见,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60几dbm你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回楼上,cc1100有个寄存器RSSI,这个寄存器的值表示当前接收到的数据包的信号强度,可以根据这个寄存器的值算出接收信号的功率dbm

网友A:
用你说的性能好的 跟差的无线模块对调,来排除是板子原因还是模块自身原因,,既然你算出来的,你怎么知道-60几dbm再低怎么收不到呢?
你发送功率多少?都是同一个板子发来测试的结果么

网友B:
做过CC1020的苦逼前人告诉你(分拿来)

1.灵敏度不是带着天线无线来测的,要用向量信号源(ESG),通过PN9来测,所以你测到的不是灵敏度,但是远的那块板子的灵敏度肯定比较好。

2.发射和接收频率调准了没?记住这是射频,几个ppm的偏差就洗白白了。

3.发射功率找频谱仪来验证测试(不要找功率计,原因自己先想一下)

4.芯片底部的接地焊盘一定要焊好,射频接地不良,噪声是非常大的,很影响接收。

5.另外仔细核对接收通路上各元件的值是否安装正确,不放心的就拆了换,如果使用了线绕电感,特别注意是否焊好,一定要排除虚焊。

6.有网络分析仪的,测一下接收通路的S11参数,看调好没有。

7.如果使用了SPDT,注意SPDT是否被静电打坏,这个灰常脆弱的,不放心就换一个,烙铁严格接地,用感应式测电笔或者万用表测了不漏电才能用。

8.低功率射频很考脑袋,静下心来调,平时多加学习,把射频基础和调制解调原理弄清楚,才有得分析。

楼主:
请问5楼大侠,有没有进行过实验,来验证“4.芯片底部的接地焊盘一定要焊好,射频接地不良,噪声是非常大的,很影响接收。”? 因为我的板子是手工焊接,PCB上芯片底部做了焊盘,但想焊上难度比较大。

网友B:
请问5楼大侠,有没有进行过实验,来验证“4.芯片底部的接地焊盘一定要焊好,射频接地不良,噪声是非常大的,很影响接收。”? 因为我的板子是手工焊接,PCB上芯片底部做了焊盘,但想焊上难度比较大。 ...
引用 楼主:

把天线端输入用锡桥短路(注意不能用长导线,否则引入干扰),读RSSI指,折算应该在-110dBm以下,否则查板子上问题。回了你帖子,半个月都没回音,有点不想回了,能找个问无线的可不是很容易哟。

网友B:
另外我也是手工焊,热风一吹就上去了,很容易啊。

楼主:
感谢NE5532的回复!
请问“把天线端输入用锡桥短路”具体是怎样的做法?把天线输入端和地短路?
最近发现了一个问题,把天线摘下,能够收到信号强度为-100dbm左右的数据包(当然距离比较近),挂上天线,就只能收到-70dbm的包,再弱的就很难收到。这种现象好像表明天线引入了一部分噪声信号,淹没了有用信号,怎样改善这个问题?我用的是2-FSK调制,1.2k波特率,频道通带58khz。

网友B:
具体做法就是在天线接口那里用锡桥对地短路啊。

天线不会产生噪声,说天线把环境噪声引入也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接收机的灵敏度是用同轴电缆连接信号发生器来测的,不是通过空中耦合的。室内存在严重的多经效应,通过空中耦合得到的信号强度千差万别。

另外楼主你的调制系数取的多大啊?你的频道通带是指的Channel space还是IF filter?如果是后者,那实在太大了吧~!

楼主:
回NE5532:
接收灵敏度的测量方法,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可公司没有信号发生器,只好想了这么个办法测量。用一块板子来定时发送数据包,把它放置在与接收板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来观察接收板收到的数据包信号强度。发现的问题是,当发射板与接收板之间超过一定距离之后,接收板收到的数据包信号强度大约在-70dbm左右,如果这时再增加发射板和接收板之间的距离,接收板就很难再收到有效的数据包。如果把接收板的天线摘下,随着发射板和接收板之间的距离的增加,接收板收到的数据包强度能够到-105dbm左右,当然这时的距离比较近(因为没有天线)。
58khz既不是channel space也不是IF filter的通带,而是频道滤波的通带,58k已经是cc1100能够设置的最小的频道滤波的通带宽度。我使用的载波频率是915M,也不知道是不是国内的ISM频段,2-FSK调制,频偏是+-5.2khz,这些设置都是从TI的软件SmartRF studio上照搬的。

网友B:
调制系数有点大哦,你这个58k就是IF滤波器带宽,没用过CC1100,只用过1020,可能是1100不是窄带通讯的关系,这么大的IF带宽对灵敏度是有损失的。

另外测灵敏度必须用仪器,可以想办法租来用,买一个二手的也就1万多,在室内环境测灵敏度,纯属胡闹,多经效应太多了,搞几年都找不到方向的。

网友C:
顶一顶,都是高手哦。新手表示对无线完全不通。。。学习啦!:)

楼主:
基本确认是cc1100芯片底部的接地焊盘没有焊好的问题,焊好之后,通信距离得到了很大改善,10dbm的发射功率,视距能够传输200多米。只是这个底部的焊盘手工焊比较麻烦,鼓捣了半天。非常感谢NE5532大侠的帮助!

网友D:
NE5532在9楼就告诉你办法了

网友E:
都是高手啊   学习中。。。

网友B:
呵呵,空旷地距离应该有5百米,楼主还得加油。

网友F:
:lol,来捣乱!

网友G(2013-08-21):
接收灵敏度用信号发生器吧!把信号发生器直接连在无线模块上,然后通过MCU写程序不断的读取发送数据,判断是否正确来确认接收数据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接收灵敏度用信号发生器吧!把信号发生器直接连在无线模块上,然后通过MCU写程序不断的读取发送数据,判断 ...

不对,要用PN9,请参考前面的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对,要用PN9,请参考前面的回复。

我感觉道理都一样的,你直接通过读取FIFO的数据来判断也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道理都一样的,你直接通过读取FIFO的数据来判断也一样吗?

不一样,有几个分贝的差异。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有几个分贝的差异。

因为数据也都是直接写入FIFO的你不断的读取,它们出错的概率应该是相等的吧?只要判断好?正确的方波不就可以吗?主要我没有把GPIO口单独印出来,那样你也是通过接受来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因为数据也都是直接写入FIFO的你不断的读取,它们出错的概率应该是相等的吧?只要判断好?正确的方波不就 ...

你实际测一下就知道差多少了,大家定义灵敏度就是这样定义的,PN9出错的概率和打包数据出错的概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实际测一下就知道差多少了,大家定义灵敏度就是这样定义的,PN9出错的概率和打包数据出错的概率是不一 ...

谢谢你不断的给我回复和辩论,我们现在设计是只是把SPI几个管脚引出来了,也只能通过SPI来控制和读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谢谢你不断的给我回复和辩论,我们现在设计是只是把SPI几个管脚引出来了,也只能通过SPI来控制和读取! ...

那你就只有估测了,用01序列测的,灵敏度扣除3dB参考,用数据包测的,加3dB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只有估测了,用01序列测的,灵敏度扣除3dB参考,用数据包测的,加3dB ...

大侠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在你看来01是怎么测?数据包是怎么测,我们刚买了微波信号发生器,以前看人家使用用它产生433MHZ方波的,然后用设备直接接受,把功率慢慢的调低啊!是否也是这样?我们读数据就是读出0x55,一直是0x55就认为它正确!这样合适吗?

网友B:
限于篇幅,联系楼主去看TI关于CC1020的应用笔记,里面有关于灵敏度测试的应用,也可以搜我写的测SI4432灵敏度的文档。

网友H(2014-06-08):
你好,我现在在调CC1100,遇到的问题跟这个帖子里的一模一样,室内大概只有20多m的距离,读取接收到的数据的RSSI,也是大概-70dbm就收不到信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现在在调CC1100,遇到的问题跟这个帖子里的一模一样,室内大概只有20多m的距离,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

那就是典型的灵敏度低,硬件(包括软件配置)没做好。

网友H:
硬件是买的外面的模块,我应该如何做好呢,用的是弹簧天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典型的灵敏度低,硬件(包括软件配置)没做好。

您有这方面的经验,教教我该怎么做吧
另外发现调整波特率发现根本没用,我从原来的100K调到现在的10K距离根本没有变化

网友H:
另外您说的软件配置不正确,是不是指我的通信频率设置的不正确
参数设置这一块确定不怎么会用,对于何种调制方式,通信频率,什么的也不大懂

网友B:
频偏、IF滤波器、AGC设置、AFC设置有相关,如果搞不懂,要么自己花时间看书去搞懂,要么去骚扰你买模块的地方。这块技术太复杂了,三言两语无法表达啊。

网友H:
关键是模块不是我买的,对方联系不上啊
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是硬件的问题,不知道您觉得换个天线怎么样?

网友I:
这个帖子太好了!感谢NE5532大侠,很有收获!早点要能看到这个帖子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模块不是我买的,对方联系不上啊
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是硬件的问题,不知道您觉得换个天线怎么样? ...

寄存器配置也是属于硬件问题,天线有可能造成如此之大的问题,但是你还是得测灵敏度以确认问题到底在配置上还是在天线上。

网友J(2015-07-28):
学习了,做个记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