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与单片通信机程序返回问题, 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2-11-20):
现在用串口跟单片机通信, PC发控制信号, 单片机可以正常控制
但是想返回一个值给PC, 这个功能却无法实现

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了

单片机用的是LPC938

程序段如下:

//向上位发送确认字符
void URAT_send(NUM)
{

        SBUF = NUM;
        while(!TI);
        TI = 0;

}
unsigned char num = 0x41;
void main()
  {
    LPC936_Init();//I/O初始化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
        URAT_send(num);
        while(1);

        //等待中断的到来
}

网友A:
全方位找开放源代码,别自己闭门造车了,离能用、好用差远了。建议你看看MODBUS协议,弄个好用的享受一生。

网友B:
楼主,你的代码里面哪里有接收部分?2楼的回答不靠谱,楼主什么时候说了MODUS了啊?

网友C:
只是一个简单的发送和接收,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D:
程序不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