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求助!

楼主(2012-11-20):
16路热电偶,用4852切换进max6675.遇见几个问题,求助大家啊!!
1,热电偶外层屏蔽线,不能和其他线碰着,尤其是485线,否则就会出现数据很不准的情况。
2,热电偶外层屏蔽线不能碰到我们的一个金属设备上,一碰上温度就会变成0,热电偶信号线并没有和屏蔽层有接触。
3,热电偶信号有那么脆弱吗?
欢迎用过的朋友指导!

PCB正反面都覆GND。热电偶输入接在端子上,两块板子之间有大概30cm的线连接。热电偶如第一个图所示。

大神们帮忙把把脉啊!

网友A:
若真的“信号线并没有和屏蔽层有接触”,那就得认真考究屏蔽层接地

网友B:
说明楼主的系统内以及应用环境中的噪声很严重,屏蔽层要可靠接地,系统的EMC设计也要注意。

网友C:
应该是地线接地不合理,模拟数字地要分开。
热电偶的信号小但是阻抗低,不至于这样的,像故障2的诊断可以让它碰外壳,
再用好一点的万用表直接测热偶输出电压,对比前后有何区别。

网友D:
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热电偶的外屏蔽线是否和信号线有接触。
热电偶有隔离型和非隔离型的。
隔离型的不会这么脆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整个系统还在研发的过程中,我只是先试我这部分,环境应该没有任何的干扰。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一碰到金属台子数据就会变成0,金属台子确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并没有接地。

楼主:
应该是地线接地不合理,模拟数字地要分开。
热电偶的信号小但是阻抗低,不至于这样的,像故障2的诊断可以让它碰外壳,
再用好一点的万用表直接测热偶输出电压,对比前后有何区别。 ...
引用 网友C:

我是把热电偶负端和4852负端(开始时想差分信号的,
后来调试时发现负端接地反而准一些)和电路地等接在一起的。
实际上整个控制电路除了热电偶都是数字芯片的。
您说的分开怎么分呢?

楼主:
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热电偶的外屏蔽线是否和信号线有接触。
热电偶有隔离型和非隔离型的。
隔离型的不会这么脆弱的。
引用 网友D:

量过的,没有接触,所以,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网友D:
热电偶,电容滤波很要紧的,要贴出整个电路才好分析。

楼主:
热电偶,电容滤波很要紧的,要贴出整个电路才好分析。
引用 网友D:

没加任何滤波的,就是热电偶—模拟开关(138控制)—MAX6675。

网友E:
这个不是很去年高出哎

网友F:
3,热电偶信号有那么脆弱吗?

是的,你把它当作1岁以内婴儿来细心呵护,它就少跟你闹腾。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应该怎么弄合适?或者电路里需要加上什么?

网友C:
我是把热电偶负端和4852负端(开始时想差分信号的,
后来调试时发现负端接地反而准一些)和电路地等接在一起的。
实际上整个控制电路除了热电偶都是数字芯片的。
您说的分开怎么分呢? ...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你这样接是不行的,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你说的情况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假如地线上出现压降(这个压降还不必是很高,10mV就够了),而你的热偶地又处于地势中的最低点,
那么热偶的正极电位极有可能比某个模拟地还低,这时输出0完全是电路的正常反应。

具体得分析你的PCB LAYOUT和接地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PCB LAYOUT我还真没多少经验,热电偶信号是先接到一块板子,然后接线到另一块板子上的。热电偶的负端接地是在第二块板子上接的。电源24V开关电源——DC-DC(24转5,隔离的)。

网友G:
无图无真相
我觉得是你的热电偶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超ADC范围了(可能性95%)

网友H:
“热电偶外层屏蔽线不能碰到我们的一个金属设备上,一碰上温度就会变成0,热电偶信号线并没有和屏蔽层有接触”
--先改用电池供电,确保电源隔离

网友H:
就算热电偶短路,也应该是室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万用表测触碰台子前后的热电偶电势,并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我用万用表测触碰台子前后的热电偶电势,并没有发生变化。
引用 楼主:

假如你的万用表够好,观察到的现象说明我的猜测或许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把热电偶的负端先全部连在一起了,然后通过一根线直接拉到PCB上的地,
还是出现这种情况。假如你的推断是正确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呢,
在现在的PCB,可以做哪些处理?

网友C:
没有电路图、PCB是没法分析下去的,我们只能给你这个建议,可以按这个建议的方向去排除问题。

楼主:
图和pcb已经上传

网友C:
用万用表测一下TC+后端处理部分的输入端与其地之间的电压,在故障前后其电压是否有变化。

楼主:
公司有个热电偶测温工具,我用这个测温时,显示的温度对应的信号值和用万用表测量的信号值差了不少。

网友C:
公司有个热电偶测温工具,我用这个测温时,显示的温度对应的信号值和用万用表测量的信号值差了不少。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对比热偶外壳与地线相碰以后的读数,看看是否一致。
又可以对比外壳相碰以后热偶测温仪是否会受影响。

我基本认为问题主要由接地电位差异引起的,热偶输出属于小信号地内阻的信号源,
受电磁这样的干扰源影响要小,反而受地线上的压降影响大一点,因为他们有相似的特征。

网友D:
LZ的PCB,感觉像自动布线的。
地线这么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覆铜地的,所以布线时地线随便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金属设备是个比较大的平台。但是并没有接地,只是几只脚撑着,
整个设备没有任何的强电。热电偶屏蔽线和信号线没有任何的接触,
怎么就会出现不能触碰的状况。如果是你说的地电位导致的,
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

网友A:
2楼就想看看:屏蔽层——PCB接点——系统地如何处理的,那么多图片,还是没有看到

网友C:
回复 网友C:
那个金属设备是个比较大的平台。但是并没有接地,只是几只脚撑着,
整个设备没有任何的强电。热电偶屏蔽线和信号线没有任何的接触,
怎么就会出现不能触碰的状况。如果是你说的地电位导致的,
有什么补 ...
引用 楼主:

热偶信号应该差分输入的,不要一端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开始想差分信号的,所以用了4852,后来发现不很准,所以就把负端全部接地了。现在又试了一下,用差分信号温度一直在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说的很清楚了啊,屏蔽层和信号线没有任何接触,信号线接的端子,PCB覆地线。

网友A:
如果屏蔽层真正接地(不是形式上的),那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一开始想差分信号的,所以用了4852,后来发现不很准,所以就把负端全部接地了。现在又试了一下,用差分信号温度一直在跳。
引用 楼主:

怎么跳?热偶屏蔽层接地后又怎么跳?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要采集系

楼主:
怎么跳?热偶屏蔽层接地后又怎么跳?
引用 网友C:

屏蔽层暂时没有接地。跳的很没有规律。难道电路设计有大问题。

网友J:
用表量一下
热电偶的内部导线是否和铠装外壳短路了。
若内部导线和金属铠装外壳短路,外壳接触到地信号相当于把热电偶信号短路

只是猜想

网友C:
屏蔽层暂时没有接地。跳的很没有规律。难道电路设计有大问题。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源的频率?

只有解决真正的问题才行,不要为了某些问题而舍本逐末,差分输入的优点是不用质疑的。

楼主:
是不是电源的频率?

只有解决真正的问题才行,不要为了某些问题而舍本逐末,差分输入的优点是不用质疑的。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觉得布线的好坏影响的可能是热电偶的精度,不会对整体功能有多大的影响。现在热电偶屏蔽层(和前面金属头是通的)不能碰台子,让我感觉很无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有个帖子上看到你说的要加跟随什么的,我这个信号是直接通过4852进的6675,我想6675的输入阻抗也足够了吧。

网友D:
最好每个热电偶对地并联2个大电容。

网友D:
另外,MAX6675的T-要接地。
热电偶对地接滤波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容要充电的啊,得多久才能把电容充满!

网友D:
循环一次后,对地电压基本是0V。不怕的。

网友D:
MAX6675的输入,有一个要接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热电偶信号的滤波方式有哪些呢?

网友D:
如果是MAX6675,就没有多少方式了。
一般就是RC滤波了。

网友K:
金属台上面有没有放其它设备,其它设备的支撑脚都是接地的,,,都是和设备的地相连的

网友L:
1.热电偶信号要先进行信号调理,比如放大与滤波。
2.如果条件允许,进行多路采集时最好还是把每路都做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断偶无法检测。

网友D:
你电路搞复杂了。
热电偶负端直接接地,正端加10M上拉电阻起到断偶保护。
模拟开关选择4051之类的。
6675的T-直接接地。
由于热电偶负端直接接地,抗干扰会好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开始是想用单路模拟开关的,后来想想差分信号可能更准点。但是调试的时候发现反而接地更好(可能是电路没设计好),所以现在就把所有负端接到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