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像我这样的pcb大菜鸟

楼主(2012-11-20):
想自己学习原理图转pcb布线
当生成pcb时。。该怎么布线呢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在top layer上面可以布线的,系统默认的是红色的线
我点击下面的窗口,切换成bottom layer,还有同样的方法,怎么布线不了啊,我看别人在bottom上都是蓝色的线
还有,是不是必须加过孔才行呢。。过孔过孔,应该是从表过到里啊。。但是我在bottom layer上怎么画不出蓝色的线呢。。
我好菜啊

楼主:
我好菜啊,哈哈

网友A:
画线的时候按 TAB键  把线属性的层切换为bottom layer

还可以走top layer红线的时候按*键  就自动加过孔打到底层了   就可以走蓝线了

呵呵  加油

网友B:
是不是在bottom layer上没有焊盘啊
以焊盘为起始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我再试试看

网友C:
你是什么 软件?protel,你用画线工具在那层都能画。

楼主:
就是altium design
如果单独在bottom  layer层画的画  就自动切换回top lay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