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点选择

楼主:
最近看一些接地的**,有点概念不清,先问一些基本概念:
1.信号地和电源地是接在一起的吗?或者什么情况接一起,什么情况不接?见3楼
2.通常说的单点接地、多点接地这个地指的是信号地?见3楼
3.“接地点位于信号源端时,放大器电源不接地;当接地点位于放大器端时,信号源不接地。”

3中的R1和R2是导线电阻,采用一点接地,问题是接地点是在信号源端还是放大器端?有什么不同?书上的说法是信号源端接地,则放大器的电源端就没有接地,必须使用差分放大器。而放大器端接地,则信号源地和电源地有同一个参考点,可以使用普通的放大器。这个说法对不?

感谢诸位大神现身解答

网友A(2012-11-20):
看得不是很明白

楼主:
稍微理解了一些,继续请教
1.信号地和电源地应分开走线,有各自回流路径。对于单端信号,可以用磁珠或某点直接相连,提供同一个参考;而差分信号则可以不接。
2.单点接地,多点接地针对信号地而言

1不是很确定,请各位拍砖。问题3完全不理解,所以也不知道要问什么,先继续查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