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烧毁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2-11-20):
电源直接从220交流电接入,然后整流后直流5V,给单片机供电。
目前问题是单片机没有接任何的外围,就跑很简单的程序,比如初始化一下什么的跑个死循环,单片机会在未来几小时、几天或者更长时间内烧毁,GND和VCC短路了。

然而相同的硬件烧了别人的软件单片机就不会烧毁,对方说他的软件经过处理,更好的配合硬件,这样能更好的提高性能,所以不会烧。

有没有大侠知道为什么没有,是不是电源的问题?问题是这个方案一直在批量生产用别人的软件一直没有问题。请高手啊。。。。如果能解决可以给报酬。
也可以私聊 QQ:526793965

网友A:
测一下芯片的温度
对方说他的软件经过处理,更好的配合硬件,这样能更好的提高性能,所以不会烧。
呵呵,纯属忽悠

网友B:
抄板抄出问题是好事情啊
如果软件的功能都一致,你可以把原理图发来看看,

网友C:
假如真的如你所说的,换上他的MCU到你的板上,而且如你所说他的MCU和你的MCU是同一个型号,
那么他还真有点本事,那还真是软件处理的功劳!

网友D:
什么方式变到5V,阻容降压?变压器?单片机前的5V经过稳压管吧,稳压管烧没?

网友:
十有八--------九又是那些阻容降压电路

网友:
晕89也成为违禁词语

网友E:
如果你硬件上没有设计缺陷,软件是无法将硬件损毁的,这点可以确定。

楼主:
就是六楼说的那样,现在在批量生产板子上用的都是他的程序,都不会有问题。一旦烧我的程序,无论多简单的程序,都会烧坏。 同样的产品PCB,并不是其他人说的 我另外抄袭画一个板子。

网友C:
就是六楼说的那样,现在在批量生产板子上用的都是他的程序,都不会有问题。一旦烧我的程序,无论多简单的程序,都会烧坏。 同样的产品PCB,并不是其他人说的 我另外抄袭画一个板子。 ...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贴电路看看?

网友F:
:o非常值得研究!

网友G:
电源稳压这块也是有软件控制的吗?

网友H:
这软件牛叉。。。。。。。。。

网友I:
电源输出问题,应该是没有稳压、滤波、隔离原因

网友J:
把不用的端口置零试一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