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线电阻触摸屏接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0):
我想问下,就是常用的4线电阻触摸屏接口线序是不是标准的,比方说从左到右是X-、Y-、X+、Y+等。不要简单的告诉我是标准的,原因如下:  因为我在用arm9控制一款触摸屏接口时,用了两款不同的触摸屏,当然都没有手册,市场上买的。结果一款正常工作,而另一款X方向正常,Y方向刚好颠倒了,所以比较郁闷。如果东西不是标准的,那以后做产品兼容性岂不是不太好。

网友A:
这个没有特定的标准,不同厂家及规格的接线方式可能不同。

网友B:
做了这么多年的手机,绝对没有标准的,都是定制的。
所以,软件要做到可以通过校准程序自动调整X/Y方向才可以。

网友C:
这跟lcd模块引脚不统一道理一样,以产品手册为准,做产品就认定一家的东压.

网友D:
5线的好像一样。

网友E:
不同厂家规格不同,替换的时候,要考虑接口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