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毁问题

楼主(2012-11-20):
电源直接从220交流电接入,然后整流后直流5V,给单片机供电。
目前问题是单片机没有接任何的外围,就跑很简单的程序,比如初始化一下什么的跑个死循环,单片机会在未来几小时、几天或者更长时间内烧毁,GND和VCC短路了。
目前更换的单片机不下5种。
然而相同的硬件烧了别人的软件单片机就不会烧毁,对方说他的软件经过处理,更好的配合硬件,这样能更好的提高性能,所以不会烧。

有没有大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是不是电源的问题?难道软件真的能提高类是电磁干扰这种?问题是这个方案一直在批量生产用别人的软件一直没有问题。请高手啊。。。。如果能解决可以给报酬。
也可以私聊 QQ:526793965

网友A: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搞抗干扰,我可以行。
1、电源直接接220伏,容易引入干扰,容易导致GPIO输出不对的电平,导致过热。
  这个可以通过软件优化一下。
2、如果是电源电压直接有尖峰过压,直接把MCU击穿,则软件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你找我,要花钱,为什么不直接找已经有现成软件的人呢?

楼主:
电源直接接220伏,容易引入干扰,容易导致GPIO输出不对的电平,导致过热。
  这个可以通过软件优化一下。 请问软件怎么优化?
现成软件的人他不愿意告诉你 没有办法呢

网友B:
钱给我好了,我明确告诉你,是电源的问题,他是为了让你用他的东西或者忽悠你!你听那个人给你混扯!!

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但是事实上这个电路一直在生产(虽然说这个电路设计不是很好),但是用他的软件就是没有问题。为什么他能做到这点。

网友B:
但是事实上这个电路一直在生产(虽然说这个电路设计不是很好),但是用他的软件就是没有问题。为什么他能做到这点。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明确一点,如果单片机没有控制电源的功能,其自身的运行不可能造成电源变化而烧毁机器,电源就是保证系统正常运行,软件能控制的只有功耗,如果一个电源需要这样工作,那么你的产品实在太危险了。

我用18年的研发经验给你保证,绝对不是软件问题,这个人绝对有鬼,是为了排挤你,你连这点基本认识都不敢肯定,就只有受制于他。

楼主:
能不能私聊一下加个QQ什么的

网友B:
Q 29334047,注明21IC网友。不过你在这里发也是一样的

网友D:
巧合,记号

网友E:
软件是不会烧毁单片机的

网友F:
请楼主公布你220V直接供于单片机工作的转接电路

网友G:
不会是阻容降压的那种电源吧。

网友H:
电源不行&电路不合理

网友I:
是阻容RC降压的,有接保护稳压管吗?
另是什么单片机?
单片机温度高吗?

温度高也可能损害单片机的。例如软件加密,发现是解密板,将所有IO都接通,导致全芯片过流。。。

网友C:
你首先明确一点,如果单片机没有控制电源的功能,其自身的运行不可能造成电源变化而烧毁机器,电源就是保证系统正常运行,软件能控制的只有功耗,如果一个电源需要这样工作,那么你的产品实在太危险了。

我用18 ...
引用 网友B:
:victory:

网友J:
向NE5532大神学习:victory:

网友K:
1. 首先电源是有问题的,大家都可以肯定。

2. 但是,如果你和他用得同一块板子,用得同一家cpu,他的不烧,你的烧,
则,你的程序肯定存在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可能有人要说,跑个程序把mcu烧了,你做梦了吧。

但是这种情况我见多了。你的系统是工作在220V的电压下面,你的cpu GPIO可能要控制一些 220V降压后的高压器件,如12V 三极管,mos管,或者其他的东西,之类的。

单独的跑程序并不会让你烧芯片,但是这个程序用在你这个系统里,他在错误的时候控制错误的开关,或者这个错误的时间比较长以后,你的这个mcu就受不住了。
于是他烧了。

常见的就是电机驱动,如果相位控制没搞好,硬件上的防护也没做好的话,烧IC的情况也是有的。

网友B:
1. 首先电源是有问题的,大家都可以肯定。

2. 但是,如果你和他用得同一块板子,用得同一家cpu,他的不烧,你的烧,
则,你的程序肯定存在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可能有人要说,跑个程序把mcu烧了,你 ...
引用 网友K:

我反复问了他,他说是空跑,没有装外围,但是后来私聊时候他说有外围但是没操作。

网友L:
一团桨糊。。。

网友M:
要用软件烧MCU也不是没有可能,想想都知道了,但是非要赖软件的问题,只能怪你的软件没写好而已。

网友B:
要用软件烧MCU也不是没有可能,想想都知道了,但是非要赖软件的问题,只能怪你的软件没写好而已。
引用 网友M:

他说他程序擦空了的状态下也可以烧。

网友L:
所以说是一团桨糊。。。

网友N:
自己小心一点

网友O:
至少硬件不是一个安全的硬件。。。解决了硬件问题,软件工作量就小了

网友P:
首先,硬件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毫无疑问
至于那个人的程序为什么就能用,有两个可能
一个,忽悠你
两个,可能在软件里面做了点小措施,比如
,把所有不用的io设置成高阻态,要用的io用完马上设置成高阻态,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抗不平衡的干扰电平
,单片机如果有电源监测能力的话,要用上
当然,软件肯定是在硬件的基础之上的
实际上有时间考虑对方软件怎么写,还是把硬件搞搞好吧

网友Q:
既然擦空可以烧,那么会不会是:
A找B开发->B开发出来,给A供货->A花钱**芯片->B的程序很牛 B,检测到是**的,自己擦除自己->芯片空了->芯片烧了……->A上论坛求教……

网友R:
一桶浆糊

楼主:
17楼说的没有错,就是1和2两点。就是找不出软件哪里处理不当。NE5532不好意思上次说错,由于实验不是我在做的,单片机不烧写程序空跑的时候芯片是不会烧坏的。而外围,并不是一会有一会没有,我是换了几个单片机,每个都不一样,比如AVR的数码显示驱动部分有595和2003这样的芯片,而飞思卡尔的没有的意思。电源部分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动,,

楼主:
上面第一个图是电源部分,
第二个是飞思卡尔的
最后一个是AVR的。 一些外围的东西就是很常规的显示  按键。这种任何产品都会有碰到的。

网友S:
这样的几率,貌似不是太大吧:handshake

网友A:
原理图太不清楚。
OUT1-5,驱动COM的,三极管的基极怎么不串电阻?

网友K:
来展示一下的水平吧!
1.
想知道哪个地方出问题吗?
你烧坏的芯片有n个了么?
把那n个芯片放到编程器上去读,找那种具有引脚检测的编程器,他会提示你哪个地方的GPIO被烧了,你注意一下外围就行了。或者好好处理拿几个GPIO的程序就行了。

2. 你也太偷工减料了,反激电路中,连那个tl431都省了,留一个会使你的电源稳定不少,那个本来就是去反馈系统的。

3.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偶的眼镜不好,看不清你的图。
gx_huang说的对,这个基极限流电阻最好加上,如果你使用PNP型则一定要加,NPN我就不说了,大家都懂的。

4. 你那个DY脚 接到哪里去了???? DY脚就这么接到数字系统中去了。..............

5. EEPROM上面那个隔离,从图上看,隔了VCC,GND咋回事.....(当然这个对你烧片子没影响,你不用关注这点)

6. 你那个24V的电路给哪里供电的。

7. 其他的还有,我就不说了,关键你就认真看我第1点吧。 你找你的代理商啊,你买了他的芯片,他搞什么去了。

网友A:
最主要的是原理图不清楚。
如果清楚,应该可以指出许多问题。
输出要串联电阻,输入也最好串上,像开关输入,万一程序乱了,输出高电平,容易损坏CPU。

网友K:
嗯,他那几个按键加的位置不好,Vcc进来的地方加,
但是他没考虑万一干扰从GND这边串进来?咋办。
大哥啊,Vcc与GND本来就是一个回路啊。

我告诉你如何贴清晰的图,protel图中点右键,弹出中选择 prefences
再选择 graphic editing
把里面前5个勾都去掉, 然后你就可以用鼠标选中你要的图,copy出来,就是个矢量图了,格式又小图又清晰。

网友B:
17楼说的没有错,就是1和2两点。就是找不出软件哪里处理不当。NE5532不好意思上次说错,由于实验不是我在做的,单片机不烧写程序空跑的时候芯片是不会烧坏的。而外围,并不是一会有一会没有,我是换了几个单片机,每 ...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你没一次给我的信息都不一样,你说咋分析腻~~!我建议你亲自把所有的情况都测一遍,写在本子上一起来想,像现在这样晕头晕脑的,N久都找不到关键所在。

网友T:
既然擦空可以烧,那么会不会是:
A找B开发->B开发出来,给A供货->A花钱**芯片->B的程序很牛 B,检测到是**的,自己擦除自己->芯片空了->芯片烧了……->A上论坛求教…… ...
引用 网友Q:

应该不是这个逻辑

网友U(2015-12-27):
你把电路图贴出来问题早解决了

网友V:
单片机烧坏一般都是电压高造成的,肯定是有那个引脚进入过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