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输出10V。。。

楼主:
用34063做的输出12V的开关电源给负载供电,12V又用了7805输出5V给单片机供电,当没接单片机时候,7805可以输出5V,下图是电源电路, 但是当接上以后,7805输出端就会变成10V左右输出给单片机。不解。。下边是运放驱动电路 AN04接的单片机。

网友A(2012-11-20):
引脚接错或坏了。

网友B:
LZ还是把上一贴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告诉大家吧,不然不够厚道啊,哈哈: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开始时定时电容的地没接好,后来我把续流二极管卸掉了,等我后来把定式电容地接好后,开始震荡以后,因为没有续流二极管,上一个芯片烧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我把反馈采样电流给单片机IO的运放的输出脚接到单片机上,单片机的5V电压就全部变成10V。运放是12V供电的。LM358。

网友C:
可以试试不接单片机,用一个功率电阻当负载,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MCU和运放怎么接的,。。。

网友D:
图不全啊

网友E:
这样接法光耦是什么作用呢?学习一下

网友F:
这个图不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上传后面的图看看。

网友G:
运放输出的高电压通过单片机引脚内部的保护二极管给VCC充电了,一般初学者才出这种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一接上运放,单片机VCC就会上升到10V左右,卸下运放就正常,那请问我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上传了运放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上传了运放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了,接单片机也没事,单片机VCC还是5V,但是只要一接上12V供电的运放,单片机VCC就会变成10多V。。上边我上传了运放电路。AN04接的单片机。

网友H:
是不是运放输出有接到单片机?你那个图太小,看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AN04接的单片机。

网友I:
7805的地没接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接好了,单片机不接采样的运放,5V输出就正常,接了以后,输出就会变成10V左右。

网友G:
运放输出的信号经过电阻分压之后再接入单片机引脚,以保证输入单片机的电压大小不超过数据手册注明的范围。

网友B:
单片机干掉,自己直接测AN04电压。
都搞了这么半天了,还没个高清大图,,,关键部分的图都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