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D+U盘+MP3 Player

楼主(2012-11-20):
STM32F4D+U盘+MP3 Player  软解压,音质不错!!!

硬件:使用 STM32F4 Discovery 开发板,通过USB "A" 母 去 MICRO USB 公(OTG)连接线,外部连接U盘,具体连接如下:
软件:采用FreeRTOS嵌入式操作系统,以及FatFS文件系统。

1、连接U盘到 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接口如下:

  CN5----> MICRO USB 公-----USB "A" 母---->U盘

  另外:RS232连接如下:
              PA2-----------> TX
              PA3-----------> RX

2、 USB "A" 母 去 MICRO USB 公- 连接线图      [local]1[/local]

3、实物连接图片:
4、程序运行图片----UART输出 [波特率:115200bps]
5、测试程序hex文件如下:
6、程序下载工具:
    STM32 ST-LINK Utility_v2.3.0.exe , 自己可以到ST官网上下载

楼主:
7、keil 工程项目文件: (注意: 部分代码采用了库文件,请大家包涵)

楼主:
识别U盘,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测试过:
     1、最古老的u盘,容量是128M的
     2、容量为2G的金士顿U盘
     3、容量为8G的金士顿U盘

楼主:
2、 USB "A" 母 去 MICRO USB 公- 连接线图          USB A母去MICRO

网友A:
爽试试看

楼主:
更新后的测试hex文件:
   (说明:可以通过User按键选择下一首曲目播放,功能上有些加强,有些bug也已修正。)

附件:

楼主:
请有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的用户,测试一下。

楼主:
项目文件,还有如下的功能,你们也可以测试:
1、修改 FATFS_ALLFUNC_DEBUG_EN 编译开关:
#define  FATFS_ALLFUNC_DEBUG_EN    1
2、将BSP初始化修改如下:
(也就是注释掉任务:Task_MP3Play_App)
void InitBSP(void * pvParameters)
{
    (void)pvParameters;
    SystemInit();
    BSP_Init();
   COM6_Init(115200);
   xTaskCreate(Task_USB_Msc     , "Task_USB_Msc", 1024, NULL, 1, pxTaskUsbMsc);               xTaskCreate(Task_ReadLis302DL, "Task_ReadLis", 128 , NULL, 2, pxTaskReadLis);                xTaskCreate(Task_FatFs_Test  , "FatfsTestTask",1024, NULL, 3, pxTaskFatfsTest);                        //xTaskCreate(Task_MP3Play_App,"MP3Play_AppTask",1024, NULL, 5, pxMP3Play_App);                vTaskDelete(pxInitBSP); //delete itself.
}
3、然后重新编译,下载代码到目标板,就可以测试U盘的FatFs文件系统的功能了:
(说明:命令输入通过串口输入,所有命令采用:小写格式)
di ------------------------------------初始化命令
fi  ------------------------------------加载FatFs文件系统命令
fl  ------------------------------------文件列表命令
fs ------------------------------------文件系统状态命令
....

楼主:
【 fo <mode> <file> ------- 打开一个文件,:1:只读 ,2:写,4:创建文件 】

例如:fo 1 0:test_mdy.txt  ---------以只读模式打开一个文件【0:是驱动器号】
         fc  ---------------关闭文件

         fo 4 0:myusb.txt     ---------创建一个新文件【0:是驱动器号】
         fc  -----------关闭文件
         fl --------------使用此命令后,就可以看到你新创建的文件了

楼主:
还有很多的文件测试功能,在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
文件重命名,格式化,查看扇区数据,查看文件创建时间,删除文件,......

你们可以测试一下:查看扇区数据的命令:
dd  0   【说明: dd 命令  ;0:扇区号】

也可以直接输入命令: dd
连续运行此命令的话,可以一个扇区接着一个扇区的,查看扇区数据

楼主:
ds,dd命令截图:

楼主:
上传的时候,RS232连接好像是搞错了。 非常抱歉!!!

“另外:RS232连接如下:                             应该是:
              PA2-----------> TX                                    PC6------------>TX
              PA3-----------> RX                                    PC7------------->RX

要是没有如此连接的话,你们可能就无法使用串口,测试这些功能了

楼主:
你们看看图片中的连接线位置,也能看出来,是上传的时候,搞错了。

网友B:
很给力的一些资料,多谢共享

网友C:
lZ很给力啊,鼓励分享

网友D:
这个资料对我很有用,多谢LZ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F:
谢谢楼主,我最近也在做一个读写U盘的东西

网友G(2013-03-10):
请问下楼主,为什么extern void STM32F4_Mp3Play_Init(void);这个函数我找不到啊??

楼主:
有部分是库文件,当然你就看不到原函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部分是库文件,当然你就看不到原函数了。

你好,能不能把你的代码开源一下啊?谢谢了

楼主:
25楼,“我都把自己的代码提供给你用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时候使用你的代码了

楼主:
要是学习的话,就不会穷追不舍地要源代码了!!!
你们是要做什么项目吧。

网友G:
我一个苦逼学生,做什么项目,就是想学习一下,自己又搞不定,所以就求你公开一下代码。。。。

网友H:
引用 楼主:
25楼,“我都把自己的代码提供给你用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时候使用你的代码了 ...

网友I:
有时候听着听着会挂死滴

网友J:
很给力   呵呵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   谢谢了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有机会   需要好好玩玩  呵呵

网友K(2013-05-17):
不错,我也拿下来,研究研究,很好!

网友L:
很给力   谢谢了   楼主  不错的资料   有时间需要好好玩玩   谢谢

网友L:
感觉坛子中   STM这一块的兄弟们很热情   不错   有时间   需要多逛一逛   谢谢了

网友M(2013-07-30):
stm32f4 discovery 里面有读u盘播放MP3的例子啊,Audio playback and recording using the STM32F4DISCOVERY

网友N:
楼主何必卖萌。

网友O:
很给力的DIY作品

网友P:
这mp3看着还不错,不知开发的难度大不大?

网友Q: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  有时间  好好看看先

网友Q:
这个项目  应该比较有意思   有时间  好好看看  不错

网友R:
有几个问题。
  1 不能连续播放,只播放了一首就结束了。
  2 而且开始的时候有爆音现象。
  3 对有分区的U盘只能读第一个分区。

网友S:
mark.F4给力哦

网友T(2013-11-28):
引用 网友H:
你是在我的代码基础上加的功能,我没有别的意思哦。只希望你能全部开源,这样大家也方便向你学习啊。 ...

开源万岁,只是业余时间玩!现阶段用F4做产品价格有点不合适!

网友U:
资料很给力   谢谢你    这一块   需要花时间  好好看看   先顶一个  有时间   好好消化消化

网友V:
虽然部分开源,总归支持分享,很遗憾的是播放这部分的主要功能用了库,想深入学习的话只能在找找其他资料了。

网友V:
再次顶一下,如果楼主能够把mp3部分播放主程序放出来就好了,helix软解码没怎么研究,想自己改改玩一玩的。

网友W(2014-01-26):
我做了个类似的功能,用的F207,但是2G的U盘能读写,4G的U盘无法读写,通过调试发现问题出现在4G4的U盘文件系统无法识别,想看看楼主的USBH_MSC_FATFS.C文件,结果是做成.lib了。。。

网友X(2014-06-14):
引用 网友H:
你好楼主,开源不彻底啊,我都把自己的代码提供给你用了,你就好人做到底吧,呵呵。把那些lib的都开源吧, ...

汗,你把楼主搞的莫名其妙,像是楼主抄了你的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X:
汗,你把楼主搞的莫名其妙,像是楼主抄了你的一样!

网友Y:
不过啊,我也刚买了块STM32F4 DISCO,但是我不会FreeRTOS...打算先用RTX Kernel爽爽。

网友Z:
引用 网友M:
stm32f4 discovery 里面有读u盘播放MP3的例子啊,Audio playback and recording using the STM32F4DISCOVER ...

The source code of this application is provided in the "STM32F4-DISCOVERY board
firmware package" (V1.1.0 and later) under the following path
'Project\Audio_playback_and_record.

@wangzhihai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