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ise9.1i自动调用modelsim6.0进行vhdl仿真

楼主(2012-11-20):
这个问题困扰好多天了 程序没有问题 生成的textbench文件也没有问题,在ISE华宁下自动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时,出现的仿真结果不是阶梯形的,而是所有的都为直线,求大侠帮助啊 小弟谢过了

网友A:
有没有时钟呢?

网友B:
这个没问题,结果有问题。代码贴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时钟呢?

有啊 但所有的还是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问题,结果有问题。代码贴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如果单独用modelsim软件仿真的话,能出来波形,我想问的是ISE软件与modelsim已经衔接好了,但不知为何输出波形还是直线,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问题还是怎么样。。。。纠结

网友C:
你把视图全局化下看看,代码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显示问题,没有看到全貌

网友A:
怎么样了?

网友B:
那有可能你设置的运行时间不够哦,重新设置下。或在modelsim里设置下再运行一次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有可能你设置的运行时间不够哦,重新设置下。或在modelsim里设置下再运行一次看看。 ...

我觉得像没有时钟啊。

网友D:
仿真时,点的模块是什么?不要选被测试模块,需选testbench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ENTITY tb_cnt6 IS
END tb_cnt6;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tb_cnt6 IS

    -- Component Declaration for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COMPONENT cnt6
    PORT(
         clr : IN  std_logic;
         en : IN  std_logic;
         clc : IN  std_logic;
         q : OU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Inputs
   signal clr : std_logic := '0';
   signal en : std_logic := '0';
   signal clc : std_logic := '0';

        --Outputs
   signal q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constant clk_period :time :=20 ns;
BEGIN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uut: cnt6 PORT MAP (
          clr => clr,
          en => en,
          clc => clc,
          q => q
        );
  clk_gen:process
begin
    wait for clk_period/2;
    clc<='1';
    wait for clk_period/2;
    clc<='0';
  end process;

  clr_gen:process
  begin
    clr<='0';
    wait for 30 ns;
    clr<='1';
    wait;
  end process;

  en_gen:process
  begin
    en<='0';
    wait for 50ns;
    en<='1';
    wait;
  end process;

END;这个是六位计数器的测试文件没问题的,下面的图是ISE自动调用modesim软件的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