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问题

楼主(2012-11-20):
从机的SPI只接受主机的时钟信号,从机自己将片选信号拉低,这样从机能发送数据吗???

网友A:
晕,你还想从机发数据,别忘了SPI是单工的呀。

网友B:
LS,没这个说法吧?

不过,LZ的做法也有问题。

网友C:
从机是可以发数据,是在主机的时钟配合下发数据,主机读取。CS还是由主机控制,当然也可以一直接低电平,表示主机一直和这个从机通信。

网友D:
SPI是双工,但是时钟信号是主机给的。每个时钟脉冲,产生一个来回数据位。正是这个原因,向从机发送数据的时候,其实是丢弃或忽略此时接收到的数据,而向从机读取数据时,也要发送任意数据,通常是0x00,或0xff,以产生时钟,在发送任意数据时,随着时钟,要读取的字节也出现在读缓冲寄存器里了。

网友E:
从机拉低??要逆天了

网友A:
LS,没这个说法吧?

不过,LZ的做法也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是,是我表达错误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和5楼差不多,其实就是指从机不能产生时钟去驱动总线。

网友:
SPI是回路发送,主机接收到从机的数据到缓存器再发一份数据给丛机

网友F:
一般数据手册里面都很详细的

网友A:
SPI是回路发送,主机接收到从机的数据到缓存器再发一份数据给丛机
引用 网友G:
SPI没有这个强制规定。是否这样做,取决于应用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