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问题

楼主(2012-11-20):
(无正文)

网友A:
能啊。上升沿的时候数据从主机要从机,下降沿的时候数据从从机到主机

网友B:
如果你是用GPIO口模拟SPI口,只是使用SPI协议的话可以试试
如果直接用标准的SPI口,只是配配寄存器的话,估计不行

网友C:
从机的SPI只接受主机的时钟信号,从机自己将片选信号拉低,这样从机能发送数据吗???
引用 楼主:

片选信号是通信协议里用的状态信号, 最好不要做不遵守协议的 "特意功能" 测试. 比较数据通信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网友D:
非要这功能的话,用IIC吧

网友E:
这样是可以通讯的,但是会有一些问题,比如很多命念是等CS变高后才能去执行。
另外,这样功耗就高了

网友F:
“从机的SPI只接受主机的时钟信号”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