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ujiafa

楼主(2012-11-20):
A<="11110000"+"11111111"

楼主:
这样对吗

网友A:
不一定对,应为不清楚你的标志位。
A应该是他们俩最多位数+1

楼主:
通过FPGA的IO口作为时钟输入,时钟的频率限制是多少

网友B:
通过FPGA的IO口作为时钟输入,时钟的频率限制是多少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自己的设计。

如果走Transceiver最高目前是28G

网友C:
最多溢出了吧!

网友B:
最多溢出了吧!
引用 网友C:
是的。

楼主(2013-01-11):
通过整数转换函数将数据转换成整数后再相加就可以了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