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fc用boost,led恒流用buck???

楼主(2012-11-20):
我只知道一个升压,一个降压,但为什么boost用在pfc,buck用在恒流呢?一直没搞懂

网友A:
PFC不一定非要用Boost,别的拓扑也可以,
LED用BUCK,和自身压降有关,而且buck容易实现恒流控制

网友B:
BOOST拓扑有一些好处:
从拓扑结构上讲,任何一种DC/DC变换器,如Boost变换器、Buck变换器、Buck2boost变换器、Flyback变换器、Cuk变换器等均可实现上述功能,都可作为PFC的主电路拓扑。相比较而言, Flyback型PFC虽然易于实现输入、输出间的隔离,但由于隔离变压器磁芯单向磁化,使得其磁通复位控制困难,变压器利用率低,适用于150W以下的电源和镇流器。

网友B:
Boost型PFC输入电流连续,储能电感也兼作滤波器抑制RFI和EMI噪声,功率因数高,总谐波失真小,输出电压高,允许电容储存更多的电能,能提供更长时间的掉电保护,这些优点促使世界上一些电子器件生产厂商开发出许多性能非常稳定可靠的集成控制芯片,如UC3854、UC3855、ML4803等,使Boost变换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C:
始作俑者

网友D(2021-05-13):
两种电路皆以斩波校正相移功因,
buck 电路,开关管在主干道,主干道被开关管斩切,波形因数做不高,
boost 电路,主干道是电感,把电流堵住的是负载滤波电容,电流可以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