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没有输入有输出

楼主(2012-11-20):
(无正文)

网友A:
图呢?用示波器看看,是否自激了

楼主:
也就是最简单的那种接法了。差动输入,输入100K,反馈是510K,就这样接就出问题了。

楼主:
双电源供电,正负12V。

网友B:
“有输出”是什么意思?
波形是正弦还是方波?幅度?频率?……

网友C:
猜谜语开始了?

网友D:
估计是失调电压引起的

网友E:
我猜是反馈线太长。自激啦

网友F:
又是猜谜帖

我猜是失调被放大了…………

网友G:
给出电路图和测试结果。

网友H:
楼主增益不大啊
试试把电阻等比例缩小10倍,看看效果

网友I: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我把没用到那组的输入输出短起来,参考端接地就没问题了~但是引起的原因也不知道,也请前辈门分析一下吧

网友J:
;P楼主给力啊,那么多人在等着你的图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