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仿真电路的输出值是个定值呢?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11-20):
在multisim中仿真时这样的,很是困惑

楼主:
这是AD8622在+/-15v电压下的电气特性,求指教

网友A:
是否正负电源接反了?我看着好像是反的。

楼主:
4# maychang 还真是,看来各个放大器型号不同,其电路也是稍有不同,粗心犯大错啊

楼主:
5# zhuzibaijia1215 不过,为什么芯片样图上电源的正负跟仿真上的不一样,仿真时怎么样判断哪端是正,哪端是负啊?

网友B:
上正下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