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XTR115关于热电偶处理

楼主(2012-11-20):
各位老师,因特别需要,要做一个用XTR115将热电偶测得信号转换4-20mA的电流信号。思路如下:K型热电偶到AD596的温度IC,输出为10mV/C,量程为500C, 则最大电压为:5V,然后将这中间串联一个电阻250K,这样可不可行?

网友A:
串联一个电阻250K?  应该说的是 250欧姆吧
不行, AD596 的驱动就不够. 另外4-20mA的电流信号是受控的恒流信号, 你这样后端检测负载肯定影响结果.
可以选用0-5V转4-20mA的模块, 也可以用运放来做
如果成本不紧的话, 你可以选用 带4-20mA输出的变送器的热电阻.

楼主:
哦。这种植方法不可以
那可否是这样的:利用2.5V的恒压,接一个PT100热电阻,同时再串联一个电阻,使得Iin的电流为40uA~200uA。 谢谢!

楼主:
兄弟们,求助!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