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布线心得交流。

楼主(2012-11-20):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画了半天设计好了原理图,却布了一周多的线,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弄完。所以我来讲下自己的布线方式,我觉得是设计电路的方式不对,望前辈指教,是双面板哈。1、设计好板子形状,采用keepoutr层布边框线。
2、由于有几个位置是固定好的,所以先将那些器件摆放在相应位置。
3、(花了很多时间)将元器件尽量摆放在走线不交叉的地方。
4、电阻、电容靠近原理图对应的芯片。(感觉这个很重要,我以前就是滤波电容离芯片太远,由于这是一个稳压芯片,结果电压不稳,芯片烧了!!)
5、(花了更多时间)我自己对一个20CM*20CM的大板子手动布线,结果越来越复杂,我想着手动布线能让板子更美观,**,继续,最后还是没有弄出来,有N多条线;由于项目已经等不及了,所以我采用自动布线,出来的样子不算很差,然后我就将一些线进行再处理(1.主要是过孔尽量远离焊盘,防止焊接的时候把过孔上锡后连接到焊盘2.从贴片电阻两焊盘中间走线的地方改掉3.尽量美观走线)
6、所以我觉得以后只需要先自动布线,再手动调线,就可以了

网友A:
最重要的是元件布局,复杂板子布局的时间应该是画板子的一半

网友B:
对第5点表示怀疑
你的自动布线规则是不是别人设置的?

网友C:
不熟练,基本不用自动布线,除非规则设置好了。

楼主:
3# jlass 恩。是别人设置的

网友D(2013-06-01):
怎么样设置布线规则啊

网友E:
:L从来不用自动布线的  多少层板子啊 复杂都有限

网友F:
主要是布局,元器件的布局直接决定了后面布线是否顺利,同时也决定了板子是否美观,能不能达到一些特殊需求。一般步骤是先布局,可以先布局一部分,然后将这部分布线布好,如果要铺地,则地线不用先布。布线的规则是布线有特殊要求的信号线,再是一般信号线,然后电源线,最后地。

网友(2013-07-16):
很喜欢这样的交流帖,希望多一些,大家积极来讨论。

网友G(2013-11-26):
一直没用过自动布线呀。我郁闷了。

网友H(2014-04-03):
画了几块板子了。基本是用的自动布线,然后手动修改走线。不过我的布线顺序似乎有点问题呢,我每次都是先布地线,电源线,然后信号线。正好反了么????

网友I:
大家多交流啊   好  鼓掌

网友J(2014-10-16):
布局不好整呀,布局好了,线布出来也漂亮

网友K:
AD的自动布线太差了,不建议用。

布好局,预布一些特殊要求线,然后自动布其他走线,但是布线规则一定要设计严格,这样出来的才规整。

网友L:
我的所有板都是手工布线,感觉手工比自动布美观。  当然布局是最关键的

网友M:
把你的图晒出来大家学习下。

网友N(2015-05-27):
AD10我想在自动布线时候把地线留下来后布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O:
本人有10年多的PCB设计改验,画单面到10层,可以抄单面到4层,
有PCB图可以返抄原理图的能力,改板,提供元器件,开钢网贴板过炉一站式,小批量生产,同款同数量比同行少400-500元,有意加QQ:1042226492

网友P(2015-08-18):
布局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