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滤波器接上运放后出现高次谐波

楼主(2012-11-20):
在做有源滤波器时,接op27其滤波功能正常,但是在接另一款5147的运放时,经过滤波器的波形上调制了一个4.4M的正弦波
黄色的线是信号源,蓝色的线是经过滤波之后的信号波形
如下图所示

正常的应该是

求高手指点怎么消除高次谐波

网友A:
应该是运放自激了,换一个运放吧,高速运放容易自激

网友B:
看不出原因,坐等高手。

网友C:
在输出端加一个胆电容看看有没有好转,不大像自激

网友D:
可能是自激了,能上电路图吗?

网友(2012-12-20):
不太明白!

楼主(2013-03-12):
引用 网友C:
在输出端加一个胆电容看看有没有好转,不大像自激

确实像你说的在滤波器最后输出时对地接一个电容就好了。高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像你说的在滤波器最后输出时对地接一个电容就好了。高手,谢谢

瞎猫撞死耗子了。哈哈,能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