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2-11-20):
对于图1,理论上,只要给ui端一个高电平,882随即进入导通状态,此时882集电极为低电平,772导通,导通后772集电极又为高电平。导通后,即使ui端没有输入信号,只要ui端没有输入低电平,那么两个三极管将继续工作在此状态下。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上电后就算是给Ui端一个很高的电平,他也工作不了。量1K电阻,电压全跑到电阻上面去了。难道是饱和了吗?但是为什么图2的又能工作呢?管子β都差不多是250左右

网友A:
“量1K电阻,电压全跑到电阻上面去了。难道是饱和了吗?”
没错。

“772导通,导通后772集电极又为高电平。”
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为高电平那第二图为什么能用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PNP管子饱和导通后应该都是集电极为高电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莫非是集电极没有接电阻,所以电流没办法转化成电压?所以为低电平。而发射极上的电流能转化成电压。所以电压全跑R上去了?

网友B:
图一是模拟PNPN晶闸管结构,应该具有触发导通特性
如图,772集电极恒为低电位,楼主的表述有问题
5楼,若对772而言,在道理上是对的

网友C:
图1我就没看到哪有1K的电阻,还有不工作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1的R1是1K

楼主:
回复 网友B:
772集电极恒为低电位?那如果有接一个电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772集电极如果说有接一个电阻的话。那就是高电位了吧?

网友B:
882之BE结视为低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说的话。那772的C电流作用在882BE之间时,会比0V高出0.7V对吧?应该不是会呈现高电平这种症状吧?

楼主:
:'(初中没毕业就是惨。

网友B:
俺初二辍学;P
12楼说得好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道中人。我也是初二就辍学了。敢问兄台QQ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