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导线裸露在水中问题。

楼主(2012-11-21):
两根导线裸露在水中怎么区分接触和没有接触信号? 求指教

网友A:
接触电阻为0,否则不为零

楼主:
2# Lgz2006     我用单片机测信号,导线两端加电压,单片机检测信号?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 由于漏电比较大, 加多大电压, 测量漏电流分压取多少作为阈值, 可能要做实验来确定了

楼主:
4# airwill   由于做的手持设备 电压估计在3.3V左右  海水中,线长30米左右,可行?

网友C:
靠接触电阻来识别不可靠,时间长了会锈蚀尤其在海水中,裸线是不可以浸在水中的,没有使用寿命。

网友D:
如果人家用铂做的裸线寿命有多长?

网友E:
如果人家用铂做的裸线寿命有多长?
引用 网友D:

告诉我在哪里,我去把它剪下来……

网友F:
铜镍合金是否可以? 不锈钢总该可以了吧?还不行用石墨棒!只是不知道时间长了是否有碳酸钙或者别的什么沉积在电极上,更离谱的会不会在电极上长几只縢壶...

网友B:
海水的锈蚀作用太强了, 导线还这么长, 如果是长时间放置海水中, 估计这个办法未必行地通了.
随着锈蚀进一步严重, 可能接触了, 其阻值也会很大.

网友D:
我见过测海水电导的,玻璃骨架铂丝裸线。

网友G:
短时间侵入海水中可以,长时间不行腐蚀,电解都会影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