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RC保护回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21):
snubber  跟开关电源上很多的地方一个道理

楼主:
2# Siderlee 开关电源没研究过。。。能不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B:
晶闸管关断时,RC理论上有微弱的电流,晶闸管导通时,RC被短路无电流。RC是在可控硅开关切换时吸收尖峰浪涌,防止可控硅烧坏!

楼主(2013-07-03):
引用 网友B:
晶闸管关断时,RC理论上有微弱的电流,晶闸管导通时,RC被短路无电流。RC是在可控硅开关切换时吸收尖峰浪涌, ...

你好!瞬间dV/dt过高造成的晶闸管击穿,我的阻容吸收回路用的R是100R的 C是20nF的电容,对于dV/dt最大值1000V/us的晶闸管,RC应该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