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求助DDR2 时序仿真问题

楼主(2012-11-21):
编译环境:ISE 13.2
IP核:MIG 3.8
仿真环境:ISIM
使用的仿真文件是IP核生成的example top文件夹的测试文件,不做任何改动
功能仿真是正确的,时序仿真的时候DQS信号少了第一个周期,不知道怎么回事。IP核不至于有问题吧,不知道是哪个地方设置错了,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mcb3_dram_udqs少了一个内存周期,mcb3_dram_udqs的第一个上升沿应采到mcb3_dram_dq的0100的中心点位置

楼主:
这是自己写的测试程序,也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你怎么进行的时序仿真啊 ? 我怎么不能时序仿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选项选“post_rout”

网友A:
6# weiwenty 但是 我点击了 post-rote后,出现的是空白的啊 ,着是为什么呢?你遇到了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testbench文件在就行了,但testbench要设成simulation属性,才不会消失了,就是你在添加文件到工程时所弹出的对话框,对话框中文件右边的下拉条可设置文件属性,默认是ALL。其他文件消失不用管,直接编译运行完成后就会产生一个网表文件。

网友B:
:handshake楼上貌似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