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仙知道这是怎么回事?(Protel99se PCB元件库无法编辑)

楼主(2012-11-21):
重新装了Protell99se,之后就发现PCB元件库无法进入编辑界面(edit按钮变灰)。是不是我安装的问题?反复安装了好几次,仍然不行。我用的是一个自称是台湾版的**版,之前已经用过很久了。

网友A:
路径不对吧
你直接双击打开元件库,然后编辑行吗?

网友B:
你先卸载软件,高级搜索C盘下的99SE 并删除,再重新安装。或者你是在WIN7下使用了。

网友C:
你先卸载软件,高级搜索C盘下的99SE 并删除,再重新安装。或者你是在WIN7下使用了。
引用 网友B:
手段好狠: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