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50直插封装和贴片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11-21):
大家好,我在同一块板子上用直插的S8550能够正常工作,但换回贴片的SOT-89封装的8550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焊接的时候引脚是对的,是不是存在功率的问题呢,我在网上查了,没有说贴片的会功率少些的啊。但在实际使用中贴片的就是不能正常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SOT-89封装贴片的功率应该不少.
不能正常工作, 不知道是啥现象?
除了确认引脚外, 还有是确认你这个器件会不会是 "冒"品

楼主:
冒牌就应该不会的,我用过SOT-23封装的也不能正常工作。我在其他板子上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郁闷中呢--------

网友B:
功率引起的问题居多
你的芯片烫吗?

网友C:
把你的SOT的三条引脚接三根线再连到你的板上,看能不能正常工作,以验证是否功率的问题

网友D:
什么叫正常工作?什么叫不正常工作?
LZ连问题都不会问,怎么能期望得到答案呢?

没有任何不正常的描述,谁可以回答?
原理图?故障现象?电压、波形测试过吗?

网友E:
6楼说的对极了,你描述清楚点

网友F:
可以把直插的8550拿锉刀锉到贴片大小,再焊回贴片位就知道了

网友G:
楼主还是描述下什么叫正常不正常吧。另外工作电流和电压是多少?8550山寨货比较多,各家参数不是很一样,但是只要不在极限应用上,没啥区别的。

网友H:
又是猜谜帖…………………………………………………………
我猜:
引脚顺序搞错了吧???
是不是β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