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 discover板子虚拟串口COM问题(此贴必火)

楼主(2012-11-21):
RT,WIN7 64位系统。
问题:我已经安装了驱动VCP_V1.3.1_Setup_x64.exe,板子两个USB口都连电脑了。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就是不显示COM,只显示“STMicroelectronic STLink dongle”。我想求助大伙,指导我弄出虚拟串口,不甚感激。小弟折腾几天了,一直没弄好,再次求帮助,谢谢了!
补充下:我板子里放最开始的程序,然后倾斜板子可以看到电脑鼠标指针也会移动...但是就是不显示COM口....

楼主:
额,还没火,再加把油
求大神,大大神,略指导下
F4 discover板子怎么在电脑上虚拟一个串口出来,不甚感激!

楼主:
最新进展:我下载了个F4 USB VCP的程序到板子里,然后设备管理器里面弹出“其他设备”,里面有“STM32 Virtual ComPort in FS Mode”但是有个黄色的叹号!
咋搞....

楼主:
深夜结贴:WIN7 64的安装出问题,XP和WIN7 32都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深夜结贴:WIN7 64的安装出问题,XP和WIN7 32都没问题...

我在WIN732下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可以显示 STMicroelectronics Virtual COM Port ,但是就有个小叹号,驱动也显示安装正常 ,与 stmcdc.inf文件对比过,PID/VID 和程序里设置的也一样,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B:
呵呵,感谢分享,顶一下,希望楼主的贴子火起来

网友C(2012-12-27):
我也有疑问,想请教一下,求联系方式啊:'(

网友D(2013-02-25):
楼主能发一份程序给我参考下么?382671878@qq.com 我的在那个系统都不能识别,都是unknown device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能够指点一么?谢谢

网友E:
我也是用F4 discovery 这个板子的USB VCP 程序测试,程序下载了,但是电脑没有提示找到新的设备!

网友F(2013-05-16):
问题同5楼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崩溃了。。。请问楼主xp怎么搞的?我死活装不上驱动

网友G:
很不错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跟帖   顶起来   好帖子   一定不能下沉

网友H:
恩,是的,这里也应该是驱动不兼容问题,可能只能兼容xp,而win7并不能够兼容。因为我也有客户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可能要看后面的st升级软件来看吧!

网友I(2013-12-07):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发一份程序给我参考下么? 我的在那个系统都不能识别,都是unknown device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 ...

请问,你最后解决问题了没有?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unknown  device,错误代码43。不清楚是驱动的问题,还是下载到片上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J(2017-07-15):
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啊

网友K(2018-08-22):
请问楼主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弄了几天了都没弄好

网友L(2019-04-11):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