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0v交流2A过流保护电路(低成本)

楼主(2012-11-21):
如题,目前产品上用的是2A的保险丝,一旦烧了我们又得给客户换,来回太麻烦了,想找个替代方案,过流后能自恢复,要求比自恢复保险丝便宜,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便宜已经够便宜了. 恐怕不好找了

网友B:
为什么会烧呢?你把产品性能提升,一般情况下不会烧不是更好。。

网友C:
楼主,保险丝应用理念不对头啊

网友D:
弄个电流检测,超2A自动断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检测交流电,低成本的

网友E:
电流互感器或者电阻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和客户说保险丝在哪里,然后他自己换!

网友C:
还有什么比熔丝更好的么。最简单的不是让用户自己换,而是不用换!

网友G(2014-12-14):
自恢复保险丝 LVR  系列 应该是 最 便宜方案

网友H(2016-05-08):
自恢复保险丝可以并联使用吗?比如LVR200S-240这个有220v 2A 理论上并联的两个能否支撑4安的电流?并联8个能否支持16A电流?

网友I:
如果能做到比自恢复保险丝便宜,那自恢复保险丝就没有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