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处理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2-11-21):
先声明,我对操作系统一无所知.所以想请教一下关于STM32 ucos的问题. 我现在需要测输入频率,然后根据这个频率乘个系数发出一个频率的脉冲,不知这种函数怎么挂到ucos中.

网友A:
主要考虑你这个过程的整个时间开销,如果整个过程中,没有无效时间开销(CPU死等某标志),那么此过程就与OS无关;如果存在无效时间,那么就可以把这个过程作为独立的任务,或某任务的一部分来运行,其中的无效时间的处理,又可以使用同步处理或异步处理两种,如果你能理解以上概念,我们就可以接着说。

楼主:
没有死等的情况,我们只要求见到脉冲下降沿就立刻执行计算函数,然后给定时器赋值,这些都在中断中完成,不知这个中断能不能作为一个独立任务加到UC中?

网友A:
这个东西,一两句说不清楚,你加群18748628来聊吧。

网友B:
邵贝贝翻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