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 和单片机通信问题, 急求高手,谢谢

楼主(2012-11-21):
用PC和单片机通信, 要求发送控制数据并且回传同样的数据到PC
MAX232电平转换, 很简单的一个电路
PC发数据经过MAX232后, 经过单片机接收后的返回数据也正常

但是就是再回到MAX232后没有信号输出了, 所以一直找不到回传信息.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第一步:PC机串口发送端和接收端直接联接,自发自收。若收到数据正确,可以确信PC机无问题。
第二步:加上MAX232进行电平变换,不经过单片机,仍自发自收。若收到数据正确,可以确信MAX232芯片无问题。
第三步:加上单片机,由单片机程序控制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再发送给PC机。
你没有实验第二步,直接进行第三步,这样不大好判断。你怎么知道“经过单片机接收后的返回数据也正常”?

网友B:
估计232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多谢指点.

我是这样测试的, 用示波器看波形

在232-单片机端. 测量 输入输出波形正常, 跟我发送的数据一样

在PC- 232端  测量 输入波形正常,  输出无波形

这样我初步的判断是232可能出了问题, 但是我3块板子都是一样的,
难道3块232都出问题了么.

网友A:
4楼:
如果你三块板子上三片MAX232是同一来源,那么三片MAX232都有问题的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C:
新人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现在把  单片机-232 端的 输入输出短接

然后测试 PC-232端的输出脚, 是没有的输出的

直接短接串口2,3脚也是有回传的

现在是不是可以确定MAX232 出问题 ,

但是我找别人板子上拆下来的MAX232实验还是一样, 难道我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A:
“难道我的电路有问题?”
当然有此可能。

网友D:
如果电路没错的,就是232不行。你拔下来串口线再接上,看行不行。

市场上的散货232,山寨的太多。买的时候,如果説是国产,果断不要买。最好是找代理商,或者换其它公司型号。

网友E:
应该是电路搭错了

很简单的电路也有可能出错

贴上电路图和照片看看吧

楼主:
232 和单片机连接的原理图,请大家帮忙查查, 是不是错了

网友E:
你用什么芯片,电容都用0.1的不会太小吗

网友E:
量一下2、6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看看数据手册,典型应用电路电容取1uf。

网友G:
回复 楼主:
看看是不是传输线坏了,你将usb下载器短接看看串口助手有木有数据。

网友H:
R3虚焊
如果猜的不对请别喷我

网友I:
lS,没人会喷你,都是为了解决问题

网友J:
串口通讯很简单,有问题作如下检查:
1、接线:“输入”、“输出”说得好乱,这里还是说发送和接收好点,或者说TXD和RXD。标准RS232使用DB9时2脚是RXD,3脚TXD,LZ的图?通讯时双机2、3对调,5直连。看LZ的图和描述,有点乱,不知道是咋连的线。
2、V+和V-:检查MAX232的2、6脚电压,标称10V和-10V,一般7V以上就可以正常工作。2脚电容另一端接法有2种,接Vcc不行的话改至GND。
3、电容容量:
使用MAX232的话,5个电容要用1uf;如果带A后缀,5个电容才可以用0.1u。

同事买个开发机,单片机这边标注的信号名称竟然按照PC那边的定义,坑爷!搞东西还是按照标准为好。

网友K:
可能是MAX232电路有问题,电容!!!

网友L:
确认一下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这个我做过,没出现什么问题。找个串口监视软件看一下。

网友M:
回复 楼主:
你描述问题看着累

网友N:
呵呵,这个,基本是程序有问题了
硬 件一般问题不大,且,你用示波器监测过了

网友O:
2楼说的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