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求助】跑不完的P&R,郁闷

楼主(2012-11-21):
(无正文)

网友A:
别用high属性,估计能快。哈哈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用的是Spartan 6 lx45,ise13.2,有时候P&R 弄了半天,最后还提示布线满足不了时序,在程序上做了些修改,就可以了。估计是程序某些地方有问题,建议楼主仔细查看源代码,(如状态机 有没有被很好的识别出来)

网友C:
使用增量编译了吗?
如果使用了,在变化比较多时,map时会停在某处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用的是Spartan 6 lx45,ise13.2,有时候P&R 弄了半天,最后还提示布线满足不了时序,在程序上做了些修改,就可以了。估计是程序某些地方有问题,建议楼主仔细查看源代码,(如状态机 有没有被很好 ...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明白ISE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