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CTEL的反熔丝FPGA的问题。

楼主(2012-11-21):
使用libero编写的vhdl程序,烧写到可FLASH结构的A3P060上进行调试,测试输出结果正确,但是将同样的程序烧写到反熔丝结构的A54SX16A芯片之后调试,结果信号的逻辑就不正确,程序相同。求教遇到过此问题的人员帮忙解决下。

网友A:
这个没用过。绑定

网友B:
使用libero编写的vhdl程序,烧写到可FLASH结构的A3P060上进行调试,测试输出结果正确,但是将同样的程序烧写到反熔丝结构的A54SX16A芯片之后调试,结果信号的逻辑就不正确,程序相同。求教遇到过此问题的人员帮忙解 ...
引用 楼主:

程序相同,芯片信号在libero中改了吗?重新编译了吗?管脚映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