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元器件的零漂实验

楼主(2012-11-21):
模拟元器件的零漂实验

手边一块电路板,带传感器,3级运放放大了400倍,,在未通电前在一个很潮湿的空间里放置了24小时以上,上电后可以在输出端测得1~2V电压输出,但随着使用,此电压逐渐归零,

我想重复此现象,将此电路放在湿度箱中,连续24小时,不知道是否可以模拟出以上现象,另外此现象是否能够确定是运放和元器件零漂造成的?

网友A:
一般漂移都是温度造成,这里不像温漂,我在一个客户遇到过这个情况。潮湿环境下如果PCB没有做防潮处理,板子上会凝结露水的,会导致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有不小的变化,从而导致输出有零漂,而上电工作一段时间后,器件是会发热的,从而把水汽都烤干了,所以运放输出就又变正常了

网友B:
电路设计时,不要用那些过大的电阻,这个问题就不会明显

网友C:
零漂应该是一个长时间过程,这个时间有点短

网友D:
这个过程叫预热。。。。很正常的现象。精密仪器仪表和传感器都需要一个预热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