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光耦HCN201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2-11-21):
我用HCN201手册上的应用电路搭了一个线性隔离电路,但是输出总是不对。
1、最开始后面的运放总是电源输出。
2、以为是运放问题,飞线接了个运放总是输出0.5V。
3、还有个现象后面运放悬空的输出也是电源输出。
电源都是15V的,前后两个运放的电源不是一个。
求解答............

网友A:
你把U5D的正负输入端互换,再试试。

网友B:
要使用385,324或者轨对轨运放,否则输入在0V附近时,输出并不是线性的,
这个和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U5D的正负换过,我把电路改成数据手册上的典型接法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并不是线性的问题。当我输入为5V时,输出为0.5V左右。更换比例也是如此不变

网友C:
这是我做的,给你做个参考,我对比了一下电路,没发现明显的不对
https://bbs.21ic.com/icview-379170-1-1.html
特别说明,我的稳定度不好,但肯定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用过吗?仿真电路我也能搭通......:'(

网友B:
用过非仿真

网友D:
你有没有研究过原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不行,换了个662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