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虚拟串口时中断端点的作用

楼主(2012-11-21):
usb虚拟成串口类时,用到了2个接口,一个通信接口,一个数据接口,通信接口需要用到一个控制端点、一个中断端点,不知道这个中断端点的确切作用是怎样的?查阅哪些资料可以得到一个详细说明呢?多谢

网友A:
同样有这样的疑惑,实际上用CDC类协议做虚拟串口的话两个接口合并成一个接口设备一样能正常工作,不过没尝试过去掉中断端点会怎样,虚拟串口工作时貌似用不到这个端点,但是因为类规范中有这样规定设计时一般都有加上这个端点。个人觉得可能这个端点是为其他设备准备的,比如MODEM,因为CDC应用比较泛。

网友B:
好象是用来反馈当前控制信号的状态的吧……不过好象之前试了上报也不管用

网友C:
是用来通知 host,串口的状态变化情况,详情请见usb cdc 1.1 规范的 6.3.5 节:Serial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