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2-11-21):
开关电源在老化的过程中会出现炸机现象,MOS管击穿,造成开关电源控制部分炸掉。如图,IMG_2769是空载波形,IMG_2768是带载波形,空载时电流振荡的厉害,带载关断的时候振荡的厉害,我怀疑是吸收或则是变压器的问题,还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maychang老师在吗?看过您的帖子,很经典.还请指点指点

网友A:
MOS驱动够猛的啊
你的电流检测电压多少啊?是1V吗?
如果是1V,检流电阻偏小,改大点。
还有,检流电阻用的什么类型?一定要用无感的哦。。。
怎么没有VDS波形

楼主:
没错,电流检测电压是1V,电流检测电阻用的是0.53欧,电阻用的就是常用的电阻。你的意思是说电流波形振荡是因为没有用无感电阻,还是我电流检测电阻小了些?我跟别人电源对比过别人也没振荡的这么厉害。经验有限,弄不清楚问题点到底在哪里?VDS的波形我今天测试下。

楼主:
“MOS驱动够猛的啊”你的是不是说我的驱动下降沿太陡了?

网友B:
驱动的边沿太过陡峭, 会加剧不必要的寄生振荡, 栅级串30~300R量级的电阻, 效率并不会低太多, 有时串100R跟不串是差不多的.

网友A:
MOS驱动可以适当减缓点。
检流电阻不能用线绕电阻,尽量用ESL低的。
图上看,OCP点比较大,检流电阻偏小,适当加大点。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气隙约2mm的变压器,,Vcs波形抖的比你这个还帅,因为漏磁太大了,不知道你这个是否类似

网友C:
加个RC或者RCD吸收电路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
咋看不到图

网友:
改版刷半天出不来了

网友D:
1、这个振荡有可能是测量引入的。如果不是测量引入的,那就是电流采样电阻的ESL比较大导致。建议测量时使用短的引线(1cm以下),直接焊接在电阻两端测量。如果还有振荡,那么换一个低ESL的电阻对比看看。
2、栅极驱动确实太陡峭了,这样EMI会比较大,栅极驱动电阻一般在20-100欧。
3、MOSFET被击穿估计是漏感尖峰引起的,需要依据你的变压器的漏感来设计RCD吸收电路。
4、老化过程中设定的温度过高导致MOSFET过热损坏也有可能。

网友E(2013-02-27):
反激的工作原理是在D的时候  原边将能量存储在变压器的励磁电感里面(标准反激电路没有输出电感), 1-D的时候励磁电感释放能量给负载和输出电容供电,  下一个D周期时输出电容维持负载输出。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7%94%b5%e6%ba%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