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通断开关

楼主(2012-11-21):
想找个切换通断芯片替代继电器。mos管之类的片子。 用于切换步进驱动到电机 A+ A-线的通断。 电流3--5A。哪位朋友,有合适的推荐下。谢谢

网友A:
有 无触点电子开关的器件,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简单的用,继电器可以满足要求。但不想用继电器开关,听吧嗒的声音。

网友A:
不过, 继电器很便宜. 你可以找质量好一些, 噪声低一些的继电器.
无触点电子开关的器件, 可不是一般的贵. 要是用 MOS 管搭这个电路, 也是很复杂的.

网友B:
去IRF网站 查下,这个公司专门做功率器件
引用 网友C:
| 显示全部楼层
可以考虑松木的MOS管ME***,有用过,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