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个输出是多少?

楼主(2012-11-21):
谁能告诉我这个输出是多少?是怎么计算的?输入是158mV的模拟采集信号。1K电阻上方为1.55V直流电.补充一下这个是5V单电源供电。

网友A:
理论上输出 负3.6004V

注意是负的。

网友B:
运放反相输入端(13脚)是158mV,根据1k电阻上端1.55V和2.7k电阻右端接输出,用电阻分压的方法即可计算。

楼主:
说的还是不大明白!用示波器测出的是400mV,都是VPP值。

网友C:
说的还是不大明白!用示波器测出的是400mV,都是VPP值。
引用 楼主:

把示波器弄到直流档看看吧。

楼主:
按 楼上所说交流又应该怎么 算呢 ?

楼主:
输入是158mV的模拟采集信号其实是0064芯片处理后32通道信息的差分信号,差分信号分P/N ,这是其中的1路P;实际波形是接近方波但有很多类似毛刺的波形,频率4.9KHZ.

网友C:
交流信号放大3.7倍啊。

网友A:
明显的电路设计错误。

LZ先说下你的运放是否正负双电源供电,然后贴出完整点的图再说。

比如你说的“输入是158mV的模拟采集信号”很可能是你的表述错误。

楼主:
抱歉,我 的 是 单电源5V ,实测是 可以 用 的 。

楼主:
终于明白只有当Vin大于1.13V以上时才有正确的输出,低于1.13V都是输出0V附近,交流信号也是这样
,但用示波器测出的是400mV,还是对不上。

网友A:
所以,你的运放输入端对地电压根本就不是158mV,而是两个正输入端之间有158mV的信号。

网友D:
理论上输出 负3.6004V

注意是负的。
引用 网友A:

正确

网友E:
答案是-3.6V.貌似LZ出题错误?

楼主:
总之还是似懂非懂,我的示波器是一端接VIN一端接模拟地AGND测出来的数据,VIN后的电阻是0欧;
所以“所以,你的运放输入端对地电压根本就不是158mV,而是两个正输入端之间有158mV的信号。
”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输入是158mV,输出怎么就是400mV;如果数据是正确的,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F:
接一个1.5 相当于一个减法电路了啊

网友F:
你是单电源供电的话  这电路就有问题了啊

楼主:
反复说过这个是刚通过认证的产品,不要怀疑他有问题;我一会把波形发出来,也许我前面表述有误。模拟采集信号其实是0064芯片处理后32通道信息的差分信号,差分信号分P/N ,P端388MV,放大后1.32V.N端194MV,放大后1.72V.而且P/N两路运放电路和参数是一样的.实际波形是接近方波但有很多类似毛刺的波形(但其实是信号),频率4.9KHZ. 这个是放大前后的所有波形,点击图片后有图片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