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好乱 希望得到点指点

楼主(2012-11-21):
(图片)

网友A:
这个是自动布线吧

网友A:
注意线出焊盘别斜着出来

楼主:
自己画的。。
2# forgot

楼主:
要和焊盘水平出来吗
3# forgot

网友B:
IC布线处需调整.

楼主:
给点意见。。
6# zhangliming420

网友C:
发整体电路图、功能框图才好确定怎么布局和布线

网友D:
PCB布线,即是考虑布局优先或者布线优先。如果元器件的特性对所处位置和布线的要求比较严格,就要先对其考虑,放在合适的位置在考虑走线;如果,对其要求不严格,但是线比较杂乱,就要考虑走线优先,怎样走线方便怎样放置元器件。这个是个熟能生巧的活,还是要多多锻炼,有经验就好了!:)

网友E:
布局决定走线:
根据原理图模块进行模块化布局,
布局是尽量使预拉线最短,
线先走最短,最简单的,
尽量走焊接面,焊盘尽量不要从焊盘上45°出线,不要在焊盘中间连接两个焊盘。
电源去耦合电容器尽量靠近IC的VCC并与GND形成最短的回路。
你的PCB中U10换个90°试试看效果,并为了PCB生产,焊接工艺,连接线还可以设置成0.4MM以上。

网友F:
别急 布线是个细心加耐心的活。慢慢来

楼主:
非常感谢
11# pa2792

楼主:
回复 网友C:
等我整体图画好了 希望能给点指导

楼主:
这样是不是好点了 没有在焊盘45度走线
也没在内侧走线
u1090度的等下再试试
11# pa2792

网友G:
看起来这画面风格像是 expeditionPCB画的

楼主:
expendition是啥?
17# 江枫渔火

网友H:
改了之后看上去舒服多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是自动布线的,需要将部分改掉。

网友B:
没改彻底,还是不好,仍然乱.

网友J:
布线这活得慢慢来,不要急

楼主:
求指点

21# zhangliming420

网友K:
我一般是先自动布线  在看 哪些需要改的  在一个一个改咯呵呵  反正要耐心啊

网友L:
多做几块板就好了

网友M:
这是自动布线吧,要用手工布线,慢慢来。

网友B:
不知道你整体布局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