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分压的问题!

楼主(2012-11-21):
小弟现在想对1MHZ左右的信号做一个分压,峰峰值在80V左右的正弦波,现在需要对其做分压,简单的用电阻分压,到频率10K左右分压后的幅值就衰减了,各路大神请现身相救,有什么好的分压方法?

楼主:
:funk:怎么还是无人问津。。。

网友A:
那是分布电容的影响。
用电阻电容分压。参考示波器输入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啊,我是小菜,刚开始学硬件电路设计,我找找哪方面资料!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在分压电阻的的一段并联上一个电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分压电阻的的一段并联上一个电容吗?

网友A:
6楼:
是。
但最好使用可调的电容,因分布电容的数值很不确定。

将分布电容也计算在内的话,两电容之比等于两电阻反比时,分压比不随频率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