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看这个蜂鸣器仿真为何没声音

楼主(2012-11-21):
*.hex文件已经导入了,电脑上插耳机没声音,是正常现象么?

网友A:
先看p2.0口有无波形

楼主:
p2.0口无波形,我是想VCC一上电就发出声音,以下程序对么?
                    /*12Mhz晶振工作*/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voice=P2^0;
uchar code sound[]={0xff,
                    0x12,0x30,0x12,0x30,0x10,0x30,0x10,0x30,0x0e,0x30,0x0e,0x30,0x10,0x30,
                    0x10,0x30,0x12,0x30,0x12,0x30,0x18,0x30,0x18,0x30,0x1c,0x30,0x1c,0x30,
                    0x24,0x30,0x24,0x30,0x26,0x30,0x13,0x30,0x15,0x30,0x15,0x30,0x18,0x30,
                    0x15,0x30,0x13,0x30,0x15,0x30,0x15,0x30,0x48,0x30,0x60,0x30,0x39,0x30,
                    0x60,0x30,0x39,0x30,0x60,0x30,0x39,0x30,0x60,0x30,0x48,0x30,0x60,0x30,
                    0x39,0x30,0x60,0x30,0x39,0x30,0x60,0x30,0x39,0x30,0x60,0x30,0x60,0x30,
                    0x48,0x30,0x2b,0x30,0x48,0x30,0x2b,0x30,0x48,0x30,0x00,
                   };
uchar zdjs=0, jp;
del(yj);
void main(void)
  {
      uint dpjs=0;
      uchar yj;
      TMOD=0x01,IE=0x82;
      TH0=0xd8, TL0=0xef;
   TR0=1;
while(1)
   {
      zdjs=0;
      dpjs++; yj=sound[dpjs];
     dpjs++; jp=sound[dpjs];
   while(zdjs!=jp)
       {
      if(yj!=0xff)
   {
             if(yj!=0)
               {
             voice=!voice;
                 del(yj);
                }
                else
          {
          dpjs=0;
                      break;
                     }
    }
    else
      {
        voice=0;
                 del(jp);
    }
      }
       }
   }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d8, TL0=0xef;
         zdjs++;
           }
del(yj)
    {
      uchar yj2=2;
       while(yj!=0)
         {
               while(yj2!=0)
                  {
                     yj2--;
                     }
                  yj2=2;
             yj--;
       }

     }
2# ty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