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2-11-21):
在单片机编程中,main函数里一些延时函数,就是哪些for循环,我想问一下这会影响定时器里代码的运行吗,比如我在定时器里让一个引脚输出方波,波形会变形吗?不知大虾们怎么看啊?谢谢!

网友A:
定时器通过中断运行就不受影响

网友B:
定时器里让一个引脚输出方波,是不是硬件触发方式或者中断里完成的呢? 如果是, 就不会影响.

楼主:
实在中断里完成的。

楼主:
谢谢二位的指点!

网友C:
看来LZ对中断的概念理解还是不够深刻啊

网友D:
不影响定时器程序运行,因为定时器用的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