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Y7C68013A驱动问题

楼主(2012-11-21):
如果想用cypress的通用驱动,在修改inf的时候,只修改VID和PID与固件里的VID和PID分别对应就行了吗?如果固件里的VID是1162,PID是1301,那么这通用驱动应该用的是ezusb.sys还是cyusb.sys?驱动分为固件下载驱动和设备驱动,那么我需要写两个inf吗?

网友A:
ezusb.sys是最老的版本,十多年了,不要用了。如果板上没用EEPROM的话,除了驱动程序.sys以外,还有一个文件,把固件生成的.HEX文件变换成.SPT文件,程序名字是HEX2BIX。inf一个就可以。

后来我觉得这种方法台麻烦,索性直接把固件写到EEPROM。

楼主:
真的太感谢了,最近装这驱动老装不上,挺无奈的。我看到有些资料上说
如果固件里VID ,PID04B4,1002,那么这个时候对应的驱动就是EZUSB驱动文件ezusb.sysezusbw2k.inf,控制台使用EZ-USB Control Panel进行调试;如果VID,PID04B4,1004,那么对应的驱动应该是cyusb.syscyusbpre.inf,控制台使用Cypress USB Console,不知道这说法对不对?我用的板子有EEPROM,这么说是不是我只要把开发包里自带的inf文件中的VID和PID改成和固件里的一样就行了,固件通过控制台进行下载?能不能加下我QQ-824546452,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A:
你説的都是对的。我不上QQ。

经常去官网看看,资料很丰富,能解答你所有的疑惑。

楼主:
我的板子是买来的,发现它自带的上位机软件有点问题,采集FPGA数据时总是丢失数据,想通过装通用驱动程序,用cy的接口函数来编写上位机。板子固件设备描述符中的VID是1162,PID是1301,那么我应该用哪个通用驱动呢??我可不可以改它固件里的VID\PID?

网友A:
如果它的芯片是68013或者cy其它的USB系列,当然可以用cyusb.sys;如果不是,我不确定能不能用。你改一下inf文件,把它原来的驱动换成cyusb.sys试试。

既然是成品,还是要找长厂家解决问题,他卖给你板子,一定要保证你好用。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方式。

楼主:
嗯,我先试着能不能自己装上驱动。可是我安装完cy3684开发包后怎么没发现自带的cyusb.inf呢?我看原来的驱动inf上有一句ClassGUID={ff646f80-8def-11d2-9449-00105a075f6b},不知道我修改cyusb.inf的时候需要把它也复制过来吗?我的EEPROM里已经下载了固件,在我安装通用驱动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把固件擦除了,否则会不会对枚举产生影响呢?

网友A:
枚举过程无非就是把固件的PID/VID信息发送给主机,然后等待主机提供.INF文件,约定该PID/VID对应的驱动程序名称、安装位置、设备的最终名字等信息,其它都是没必要修改的。如果把固件擦掉了,它就无法提供设备的PID/VID了,自然也无法枚举。

没有.INF文件,你就去官网下载并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它里边带的.INF比较可靠。要注意的是,别把不同版本的驱动安装在同一台机器上,会闹的很乱。你把新驱动安装在别的机器上,再把.INF拷贝出来,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枚举过程无非就是把固件的PID/VID信息发送给主机,然后等待主机提供.INF文件,约定该PID/VID对应的驱动程序 ...

非常感谢!现在驱动已经安装上去了,正试着写应用程序

网友B(2015-11-18):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现在驱动已经安装上去了,正试着写应用程序

楼主咋改的,我遇到类似问题了,用自己EEPROM的固件,电脑端的驱动怎么做  ?都改了那?我在改了ezusb.inf的PID,VID后,还是不能正常识别。。。

网友C(2016-10-23):
现在也有块CY7C68013A的板子,上电后,无法识别的USB,看到VID_04B4 PID_8613
将SUITE USB 3.4.7安装目录下的C:\Cypress\Cypress Suite USB 3.4.7\Driver\bin\wxp\x64下的cyusb.inf
里的所有VID和PID都改成了上面的值,还是无法安装驱动
哪里的问题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