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的头文件知识

楼主(2012-11-21):
#include "src\STC12C5A.h"和#include "STC12C5A.h"有啥区别?

网友A:
src\STC12C5A.h 当前目录下src目录下的头文件 .\src\STC12C5A.h
另一个是当前目录 .\ST12C5A.h

网友A:
并不一定是当前,也可能会去系统目录,或编译器已包含进来的目录下搜索

楼主:
我后来弄明白了,前者是指在你所见工程的SRC文件夹中的头文件,后者是指在编译器下的头文件

网友A:
你理解错了..

网友A:
请看我的说明。
这两个头文件可以存在于编译器或工程文件夹的相应位置

网友B:
src\STC12C5A.h"
指的是:将src目录下的文件 STC12C5A.h包含进来(到src目录下的文件去搜索)

#include "STC12C5A.h"
指的是编译器将项目目录下的STC12C5A.h包含进来 (到项目下的文件去搜索)

网友C:
STC12C5A.h文件所在路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