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J45 232接口转 RS485的设备

楼主(2012-11-21):
各位大侠,最近我们这边有个设备RJ45接口,接入RS232信号,但我们的设备输出方式为RS485,请问有没这样的设备可以将 RJ45 232接口转 RS485 ,谢谢

网友A:
232转485的模块倒是很多

楼主:
这个我只能,难道只能把RJ45的232 的线剪断了接么

网友B:
买个232转485的模块,然后自己做根线吧

网友C:
有现成的模块

网友D:
现成的转换模块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告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求告知,谢谢